富士G9变频器面板怎么没有直流电压监视?

楼主(2009-04-25):
富士G9变频器面板怎么没有直流电压监视?那位知道面板咋看电压?

网友A:
没有吗?我怎么记得有啊?

网友B:
一般都会有的,有些在面板可以直接看得到,有些要通过参数才能看得到,

网友C:
是没有的.而且面板运转时端子上的正/反转信号要短接的,不然输出频率一直是0HZ不上去,这变频器软件做的有缺陷,是早期的产品.

网友D:
软件做的有缺陷????

网友C:
三毛觉得没缺陷吗?要你面板控制,你还要到端子上接方向,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国外变频器有端子上加使能才运行的,那是关断驱动IGBT触发电源用的,是为了安全强制封锁脉冲的,你见过多少变频器面板运转时端子还要加方向?说说看啊!

网友C:
还有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的,三毛说说是那个参数可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