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程序不运行请指教

楼主(2009-04-25):
一台沈阳第一机床厂的cak6150p数控机床,运行中刀架编码盘的微动开关坏,重换了一只新的编码盘(微动开关、发光二极管、磁控开关组成的),更换后运行了一天,之后刀架刀位到位并锁紧后,以后的程序就不往下运行了,请各位工们指点,教小弟迷津,在这谢谢了。

操纵台面板上的各个功能键都有什么功能?如F1、F2...我只知道F2打开是监视(或修改)输入、输出参数的,那其他的呢?我没有说明书,请大哥指点。

楼主:
补充:手动刀到位并能自动锁紧,一二号刀能运行程序,三号刀到位锁紧后不运行程序了,还有就是程序运行到最后不能复位,必须手动复位后,才能进行下一工作

网友A:
三号刀位时因码盘上的铁环压盘不平整,微动开关压上,未向系统发信号.(诊断页面1002.1位应是1,无信号时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号刀位时因码盘上的铁环压盘不平整,微动开关压上,未向系统发信号.(诊断页面1002.1位应是1,无信号时是0)

我用深度尺测量了压盘的平整度;也测量了微动开关已向系统发出电压信号,再就是,我手动调试时,如果微动开关没发出电压信号,就复不了位,按动下一个刀位就不能动作,可现在能动作啊

楼主:
有哪位大哥能指教小弟操作台面板上的各个功能键的功能?F1;F2....?我这没有说明书,也没有操作说明,希望大哥指教

网友B:
手动刀到位并能自动锁紧,一二号刀能运行程序,三号刀到位锁紧后不运行程序了,还有就是程序运行到最后不能复位,必须手动复位后,才能进行下一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刀到位并能自动锁紧,一二号刀能运行程序,三号刀到位锁紧后不运行程序了,还有就是程序运行到最后不能复位,必须手动复位后,才能进行下一工作

从现象看,虽然刀架到位并反转锁紧, 但系统没有接收到刀架夹紧完成信号,所以不能往下执行程序。

检查线路、夹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