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包扎如何释放?

楼主(2009-04-25):
一台三菱伺服电机,换了编码器线。一直出现过载,过电流报警。估计是马达处于刹车状态,请问如何释放???

网友A:
永磁电机换编码器后,应进行相位调整.抱闸外加额定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永磁电机换编码器后,应进行相位调整.抱闸外加额定电压即可.

外加电压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永磁电机换编码器后,应进行相位调整.抱闸外加额定电压即可.

相位调整是指动力线的相序?

网友B:
是换编码器线还是换了编码器?如果是后者,你自己就可能搞不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换编码器线还是换了编码器?如果是后者,你自己就可能搞不掂了。

换了编码器外接的线

网友C:
控制制动器的时候  应该要接线的

正常运行状态应该是  伺服ON制动器松开(信号输入,信号是一个电压,一般是24V或者90V,24V的居多)

伺服OFF制动器锁住

建议你看看三菱的技术资料

网友C:
而且 一般过电流的话不是制动器的原因  过载的话有可能是

网友D:
你确定是抱匝吗?抱匝都是自带电源的,你看线接好了没,电送过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