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ks是WINDOWSCE4.2能否升级到高版本?

楼主(2009-04-25):
7062ks是WINDOWSCE4.2能否升级到高版本,再有就是万一染了毒如何刷机?

网友A:
7062ks系统是出厂时烧制的系统,不需要升级;屏不会染病毒,因为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的病毒,在WIN.CE系统下根本不能再运行 ,不知道你说的刷机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说的刷机,就是指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因为我听说有的智能手机或PPC有感染病毒的。

网友B:
刷机需要昆仑通态自己的系统安装包,否则无法正常使用触摸屏

楼主:
昆仑通态网站能否下载7062kS的系统安装包,如何安装,7062kS支持通用的WINDOWS CE吗?

网友B:
网站上没有下载。一般不建议客户在屏操作系统有问题自己刷系统,如果有问题,请联系销售人员维修。

因为主板和底板都是自己研发的,不支持通用的wince

网友A:
引用bluekit:网站上没有下载。一般不建议客户在屏操作系统有问题自己刷系统,如果有问题,请联系销售人员维修。
因为主板和底板都是自己研发的,不支持通用的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