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损坏的原因分析

楼主(2009-04-25):
三相交流伺服电动机应用广泛,但通过长期运行后,会发生各种故障,及时判断故障原因,进行相应处理,是防止故障扩大,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故障原因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2.故障排除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④改正接线。

  二、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1.故障原因①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⑤电源电压过低;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⑦轴承卡住。

  2.故障排除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⑤检查是否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⑦修复轴承。

  三、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①电源电压过低;②面接法电机误接;③转子开焊或断裂;④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③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⑤电机过载。

  2.故障排除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②纠正接法;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⑤恢复正确匝数;⑥减载。

  四、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①绕组首尾端接错;②电源电压不平衡;③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①检查并纠正;②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③消除绕组故障。

  五、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故障原因

  ①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②转子铁芯松动;③轴承缺油;④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故障排除①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②检修转子铁芯;③加油;④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六、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故障原因

  ①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②气隙不均匀;③转子不平衡;④转轴弯曲;⑤联轴器(皮带轮)同轴度过低。

  故障排除①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②调整气隙,使之均匀;③校正转子动平衡;④校直转轴;⑤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

  七、轴承过热

  1.故障原因①滑脂过多或过少;②油质不好含有杂质;③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④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⑤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⑥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⑦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⑧电动机轴弯曲。

  2.故障排除①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②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③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④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⑤重新装配;⑥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⑦更换新轴承;⑧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八、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故障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高;②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③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④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⑤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⑥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⑦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故障排除①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②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③检修铁芯,排除故障;④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⑤恢复三相运行;⑥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⑦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网友A:
楼主说的好象不是交流伺服电机而是普通电机。

网友B:
我是专业维修伺服电机的,维修伺服电机按楼主说的去做,肯定修不好伺服电机。

网友C:
楼主就是发贴赚积分的,呵呵

网友A:
对:bookujs2005 关于

楼主就是发贴赚积分的,呵呵

内容的回复:楼主的积分够多了啊!

网友D(2009-05-31):
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情况下,待电机停下的状态下,伺服电机隔3-4秒响一下且齿轮微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情况下,待电机停下的状态下,伺服电机隔3-4秒响一下且齿轮微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只动一下,还是反复不停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