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H伺服驱动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25):
一台老的MR-H15k系列伺服驱动器,电机带动的是一个大转盘.因为正常情况下要求加(减)速度很高,否则不能满足工艺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在低速运行时可以,而从低速切换到高速的过程中抖动很大,而且不能切换成功.

出问题之前参数一直没改变过,请问各位大虾,是否是时间长了需要调整参数来适应机械性能的变化?参数的自动调谐功能该怎样使用?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是否是时间长了需要调整参数来适应机械性能的变化?

原则上是可以这么做,不过个人还是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机械部分可以肯定没问题.本人手动调整了一些参数都没有任何改善,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使用参数的自动调谐功能

网友B:
我也研究这个,有没有MR-H的手册?(XUZUR@163.COM)

网友C:
机械部分可以肯定没问题.?

其实机械方面的问题,很复杂。以前遇到一个床子,设计完后和电机有共振,有噪音。老是让我们查电机,最后客户才发现,是那个床子设计有哦问题。

网友D(2009-06-19):
引用 网友C:

机械部分可以肯定没问题.?

其实机械方面的问题,很复杂。以前遇到一个床子,设计完后和电机有共振,有噪音。老是让我们查电机,最后客户才发现,是那个床子设计有哦问题。

网友E:
H伺服是高性能伺服,用什么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