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本通信问题

楼主(2009-04-25):
我的DVP10SX11T和本怎么一直通信不上,大家帮忙看一下。
连接方式:笔记本USB转232,再连接编程电缆。
无论我如何设置,编程软件就是说连接错误,
大家看看这是为什么,我在线等候,先谢了。

网友A:
USB转232电缆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两天前还用这个USB转232调试过爱默生的PLC,连接方式和台达的一样,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

楼主:
请问下台达的编程软件通信和PLC通信有那些参数需要设计?

网友B:
很有可能是USB转232电缆的问题,你可以选PC卡转232的稳定性好

楼主:
那还有其他可能吗,
我这会没办法去找其他的USB或PCMCIA转232连接线,
只能做一些软件设置工作。

网友C:
笔记本com口设置。可换插usb一试

网友D:
检查通讯参数,再就是检查通讯线

网友E:
我也认为是COM口设置的问题可能性大。到我的电脑属性上硬件上找到设备管理器上的COM口,应该就是那个了。如果还不行。尝试下把设置上的COM口删除先,重新寻找COM口。

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把系统重装下就可以了。

楼主:
根据四楼的意见,今天我去岗顶买了一个PCI转串口的转换器,连接上后听过自动检测很快就OK了,
看来还是USB转串口出了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