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入伺服驱动器上电就跳闸

楼主(2009-04-25):
祝位好,

        我也碰到了上述总是,我的电路系统中接有变频器,伺服,三相不平衡,去年一年的产品没出现在总题,今年的机器就有上电跳闸现像,当再一次上电就正常了,通过一路一路检查,最后发现在接入伺服就跳,不接伺服没事,但最终没想明白为什么?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那把伺服器和伺服马达单独拆下来试验看是否有故障

楼主:
试过了没有,只要跳闸一次,下一次开机就不跳,关机后再开又跳,再开又不跳,如果不跳就能一直正常工作,

楼主:
我们用的是安川的900W的

楼主:
另外以前用的不跳的,我估计是里面的电容放电造成的,请问往伺服驱动器进线上加进线电感行的通不

网友B:
是不是电容充电回路有问题?可能是充电电流太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