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请大家来贴贴自己的维修感受和经验

楼主(2009-04-25):
2009.4.25:好几天没有写维修日志了,这几天的工作做一次总结。三菱变频器FR-Z024变频器维修,一运行就报警oc2,测试模块发现w相与n线短路,再检测驱动电路,发现电容有漏液,更换电容短接报警信号,启动变频器6hz,测输出六相输出脉冲电压,正常。更换stk654模块。运行正常。维修康沃变频器cvf-g2,无显示。检查开关电源,正常。拿掉面板通电,开关电源正常。问题再面板。检测面板发现两引脚之间有短路,有一根小铁丝。取出小铁丝。ok。宁波安川伺服电机。SGMAH-04AA2C安川伺服电机维修,带刹车的。连接sgdm-04ada驱动器。开机转动缓慢震动,一会报警AC91.测试编码器输出信号ps、/ps正常,判断为编码器位置错误,根据安川伺服的设计特点,调整编码器位置。再试机正常。维修主轴编码器woelke,是磁感应编码器,通电测试输出信号,b相输出过小,检测运算放大器zle214,正常。其他电路全部封装了,无法测试。维修fanuc编码器,A860-0365-V501,故障是低速可以告诉不行。更换电路板贴片电容。装机实验正常。
2009.4.16:今天维修触摸屏,杂牌。17寸,黑屏,也不能触摸。看触摸板是ELO的,触摸控制芯片是三星的,检查显示驱动电路,发现有一个电容坏,更换。欲接线试机,发现助手记录线号的时候居然把接头的线搞乱了,记录了一头,另一头没有记录,不知道接线顺序了,我头大了,以前没有在意过显示接口。开始研究接口,要知道显示接口每个厂家的接线是不同的,我只有从VGA接口开始观察,再分析驱动芯片的引脚。先接好红绿蓝三基色,地脚。剩下的场同步和行同步就不好判断了,只能试验了,根据一般的习惯,我先接行同步,后接场同步。开机试验,ok,进入画面。剩下的工作就是更换触摸板了。
2009.4.15:常州客户三个安川伺服电机,SGML-04AF12,配套驱动器的型号为:SGML-04AS.经测试,发现其中两个编码器完好,另外一个编码器信号异常,经仔细查看,码盘有划痕,需要更换。另外两个经过电气对心(海德汉的说法),试机。ok,本来安川的伺服电机是不需要电气对心的,不像山洋、松下、三菱等那样,但是这两个编码器的标志位有人移动过,估计是换轴承的时候松动了,所以需要电气对心。维修价格比上次安川的还低,只有500元,单价。
2009.4.13:经过一天的分析测试,GLENTEK伺服电机的输出信号一清二楚,修好是没有问题了。
2009.4.12:今天意外接到一个美国伺服电机格兰泰克GLENTEK,型号:GMB3545-55.测试了一下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发现位置已经乱了,因为是美国的电机,还得仔细看外文资料,明天做定位工作,搞好估计要两天时间。在测试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350A,测试一下模块没有坏,通电显示编码器报警,进入无电机测试模式,发现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行,还需进一步检测易损元件c。
2009.4.11: 今天维修苏州中间商送来的安川电机SGM-08A314,这种伺服电机可以配套安川的DR1-08AC、DR2-08AC、SGDA-08AS三种驱动器。经仪器测试,发现信号输出有空档。这种信号电机在驱动器的驱动下可以旋转,但是机床位置会有偏差,无法正确定位。细查之下,发现码盘有划痕,无法修复。刚好办公室里有好的编码器TRD-Y2048,换上,测试,信号很好。再和伺服驱动器SGDA-08AS联机测试,用JUST-OP02A编程器手动操作,500转速下没有问题,修改参数CN-10,调到3000转运行。也没有问题。考虑到此电机使用时间近10年,最好更换轴承,重复拆卸安装。一切ok已经是夕阳西下了。总结一句,安川是所有伺服电机中维修最简单的。不过价格也很便宜,只有X百。明天维修MR-J2S-350A三菱伺服驱动器。
2009.4.10:今天到常熟银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彩电、彩显用回扫变压器(FBT)的开发与制造)试验伺服马达,德国的BAUTZ,中文名字宝茨,电机型号:M406C-00101-0000-4.该厂这种电机是用在高压包灌封机上,德国进口的,以前维修这种伺服电机都是用在SCHMOLL自动钻孔机上的,驱动器模块型号好像是HSK开头的(没有记录就是不好),这次去厂里特地看了驱动器的型号:DIMA3-16,德国JETTER公司的。装上去之后,转速过快,显然力矩电流过大,根据经验,编码器位置有偏差,按照伺服电机控制电流输出的规律,稍稍调整了编码器的位置。再试机。ok!这个马达的最高转速4350.使用时间10年,轴承没有坏(德国好东西),转子碎裂,卡死。修复花了昨天一个下午。 今天接触的设备是德国海德里希灌封机、自动点胶机、注胶机、日本东丽、日特、田中、德宙、多贺自动绕线机。行业是高压包生产制造。
类似企业常熟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安徽省友谊电子有限公司 尼赛拉三和电器 涉及门户网站是中国绕线机网 。
2009.4.10:从今日起,决定坚持记录工控维修的日志,说真的,很有必要,以前多因懒惰,疏于记录,失去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出道十多年,工控方面看过的、做过的、研究过的问题,不计其数,终因没有记录,有的都想不起来了,实在是憾事一件。坚持记录,从现在开始!!!!

网友A:
好东西希望楼主坚持下去,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B:
学习那,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C:
是个好的方法,养成习惯很重要

网友D:
请楼主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交流。

网友E:
挺好,我是在笔记本上的记的,不过是断断续续,楼主值得我们学习呀!

网友F:
你的学习方式值的我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学习方式值的我学习

网友H:
挺好,楼主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是QQ772989133

网友I:
最真实的原始记录,简洁实用

网友J:
可以啊 ,支持啊 ,多读发表啊

网友K:
QQ号码 拒绝 加入

网友L(2009-05-27):
    前辈,高人啊!!!!!!!!1

网友M:
相见恨晚,如果看得起交个朋友.

网友N:
楼主,请问TRD-Y2048编码器在哪里卖的呀,,价格多少?顺便在问下,sony编码器RE90B-2048C多少钱?如果有消息可以发我邮箱,piyanshuai@126.com

谢谢朋友们帮忙

楼主:
500块,买一个,需要联系13584969095彭小姐

楼主(2009-07-07):
2009.7.7:维修安川伺服电机,USASEM-10HS22,不带负载低速高速都可以,带上负载低速可以高速报警C,超速。超速的含义实际上编码器数据丢失,计算出的数据有误。码盘分辨率是6000,像菜碗那么大,不多见。维修后试机ok,读者可以想想这种故障现象会是什么原因呢?我也是思考了两天才想出来的。维修安川主轴变频器,VARISPEED 646HF5,CIMR-HF5T27P5,这类变频器特殊一点,带精确测速的,报警oh,维修检测电路试机ok.以前接触过很多616 626 656 676之类的高速变频器,用在日立钻孔机上。维修松下MSMA082A1F,线圈烧坏,更换线圈,装上码盘,编码器重新对位,试机ok.
2009.7.3:维修SGMAS-02A2A21-Y1安川伺服电机两台,拆下编码器和刹车,发现转子磨损,更换,安装编码器试机ok。此类电机转子呈阶梯状,只能从端子方向拿出转子。维修三菱编码器0SA18-130.OSA17.波形异常,调整ok。维修LENZE伦茨伺服电机MDFKARS080-22,更换轴承。旋转变压器为BRT类型,多摩川TS2650N11E78.维修安川电机SGMAH-08AAA4C,运行报警AC1,编码器数据错误。调整编码器试机ok。
2009.6.27:维修三菱伺服电机,HC-KFS43B,测试信号正常,试机报警52,感觉就像相序不对一样,检查相序并没有错。百思不得其解,拆下编码器,轻轻转动码盘,居然发现码盘有轻微松动。用手一拨就脱掉了,更换码盘,电气对心调电机原点再试机OK.维修三菱伺服驱动器MR-C10A.过流更换模块。
2009.6.22:总结,被损坏码盘的两台鲍米勒Baumueller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调试交货试机ok,维修安川伺服电机SGM-08A2F534,配驱动器DR2\DR1.维修SINANO信浓伺服电机3MB100B-3CF7F,维修松下伺服电机MSMA082A1G,编码器坏。维修富士变频器FRN5.5G11-4,FRN3.3G9S-2,FRN7.5G5S-4A.报警OH1风扇坏,缺相光耦A2506坏,无显示开关电源坏。更关键的维修英国CT伺服电机,142UME200,编码器型号21BRX701-C84AB。转子磁钢的修复返工一次。维修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60D.维修富士伺服电机GYS751DC1-SA,更换编码器。
2009.6.12:维修三菱伺服放大器MR-SA352-S04,厂家很牛,台积电(上海)有限公司.全球晶圆代工老大,模块和驱动电路坏,更换2DI100D-050C模块,修复驱动电路,今日下午试机ok.维修安川变频器G7-7.5kw,无显示,更换UC3844开机Ok..维修山洋伺服放大器PU0A030EMF1P00,死机.更换957看门狗芯片ok.

楼主:
为什么股市哪么快就疯狂了呢?想这个问题比搞技术还难。

网友O:
很好呀!学习别人的经验可以使自己的成功少走弯路。

网友P: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Q:
楼主哪里的,真希望跟你学学。

网友R(2009-12-10):
请教一下:伺服马达3509000m5000tba-ho拆下换轴承后,光点编码器怎么对原点,信号怎么检测?我想白搭的好事可能是没有的,希望给个条件。可以给我QQ:354548728 留言,谢谢!

网友S:
写的真好   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T(2010-04-21):
请教一下woelke磁感应编码器接线方式 接线图

woelke gmr-mini-sensor-wg05

330888223@qq.com

网友U:
昆山微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变频器维修,驱动器维修,伺服马达维修,触摸屏维修,PLC维修,工业电脑,电源,电路板维修等各种工业电器维修,各种数控机床改造升级维护的高科技维修服务公司.。
本公司技术部门拥有实力雄厚的工程师队伍,维修经验丰富,可对多种设备和电路板进行检测维修;公司经过多年的累计发展配有FANUC0系列,0I系列维修测试平台,三菱系统维修测试平台及松下,安川等常见驱动器维修测试平台, 公司本着诚信待人,服务至上,精益求精的宗旨以为多家客户修复了各种不同工业电器,维修可上门检测、取货、送货安装及调试服务,并可签约上门为企业提供长期维修及保养。
维修项目:
变频器 PLC 人机界面
ABB,AB.三菱.安川,松下,台达,LG.富士,西门子,台安,三垦,日立, 丹佛斯,施耐德, 英威腾, 易能, 森兰,欧姆龙等
伺服驱动器:
安川驱动器维修 (YASKAWA驱动器维修)、三洋(SANYO)、松下(Panasonic)、三菱驱动器维修(MITSUBSHI驱动器维修)、多摩川(TAMAGAWA)、欧姆龙(OMRON)、信浓(sinano)、发那科驱动器维修(FANUC驱动器维修)、神钢(SHINKO)、WACOGIKEN、艾斯迪克(ESTIC)、雅玛哈(YAMAHA)、日立(HITACHI)、东芝(TOSHIBA)、横河(YOKOGAWA)、东洋(TOYO)、基恩士(KEYENCE)、大洋(TAIYO DENKI)、日机电装(NIKKI DENSO)、新宝(SHIMPO)、山田(YAMADA)、神视(SUNX)、富士(FUJI)、山武(YAMATAKE)、东方(VEXTA)、日本电气(NEC)、奥林巴斯(OLYMPUS)、东荣(TOEI)、日本电装(DENSO)、明电舍(MEIDEN)、 日本重工(JUKI)、住友(SUMITOMO)、三木(Mikipulley)
德国伺服驱动器维修品牌: 宝茨 (BAUTZ)、塞德尔(Seidel)、伦茨(Lenze)、鲍米勒(BAUMULLER)、西门子(SIEMENS)、 库卡(KUKA)、特吕茨勒(TRUTZSCHLER)、Hubner(霍普纳)、冯哈伯(Faulhaber)、德盟(Deimo)、爱福门(IFM)、海德汉(HEIDENHAIN)、斯特曼(Stegmann)、图尔克(TURCK)、林德(LINDE)、力士乐(REXROTH)、博世(BOSCH)、百格拉(BERGER LAHR)、环球(HELMKE)、路斯特(LUST)、达创(DATRON)、科比(KEB)、斯德博(POSIDYN)、STOBER、AMK、ANDRIVE、Groschopp、ESR、FIMET、SEW、ELUA
丹纳赫(Danaher Motion)、瑞恩(RELIANCE ELECTRIC)、保德(BALDOR)、太平洋(PACIFIC SCIENTIFIC)、罗克韦尔(A-B)、力姆泰克(Lim-Tec)、派克(parker)、霍尼威尔(Honevwell)、法道(Fadal)、马贵(Marquip)、艾默生(EMERSON)
伺服电机:
YASKAWA安川 FUJI富士 SANYO三洋 Panasonic松下 MITSUBISHI三菱伺服电机维修 TAMAGAWA多摩川 OMRON欧姆龙 sinano信浓 FANUC法那科 SHINKO神钢 YAMAHA雅玛哈 MIKIPULLEY三木 MEIKI名机 TOSHIBA东芝 TOYO东洋 NIKKI DENSO日机电装 VEXTA东方 NEC日电
BAUTZ宝茨 Lenze伦茨 SIEMENS西门子 INDRAMAT力士乐 HEIDENHAIN海德汉 TFM爱福门 DATRON达创 LUST路斯特 Parker派克 RELIANCE ELECTRIC瑞恩 BALDOR宝德 PACIFIC SCIENTIFIC太平洋 VICKERS威格斯 KOLLMORGEN科尔摩根 DEK罗克韦尔 BALDOR宝德 Fadal法道 A-B TEC MOOG穆格 DUPLOMATIC迪普马 BONFIGLIOLI邦飞利 ACM LAFERT HERION海龙 PARVEX帕瓦斯 LEROY SOMER利莱森玛 ESR LAFERT
MARTINI马天尼 INFRANOR瑞诺 FAULHABER MAVILOR玛威诺 DANFOSS丹佛斯 SAMSUNG三星 LG NORGREN诺冠 CT SEM ABB FANUC
FANUC,三菱,西门子等各种数控机床维修改造服务
联系人:郭工0512-55009016 QQ506951634
http://www.ksmte.com

网友V: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顶一个

网友W(2010-06-01):
楼主真是高手,另外请教比较初级的问题:文中提到伺服维修利用仪器测试,发现信号输出有空档,请问是利用什么仪器?电气对心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X(2010-07-02):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下:伺服马达拆下换轴承后,光电编码器怎么对原点,信号怎么检测?我想白搭的好事可能是没有的,希望给个条件。可以给我QQ:823402391留言,谢谢!

网友Y(2013-02-25):
“2009.4.10:从今日起,决定坚持记录工控维修的日志,说真的,很有必要,以前多因懒惰,疏于记录,失去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出道十多年,工控方面看过的、做过的、研究过的问题,不计其数,终因没有记录,有的都想不起来了,实在是憾事一件。坚持记录,从现在开始!!!! ”

网友Z:
我在广州百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就使用电脑来保存文件,广州百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臭氧发生器臭氧机研发与制造为一体的专业高科技公司,所有臭氧机及配套件100%为原厂研发。机器美观大方得体。机器工作持久稳定。进口技术.  多项技术专利。居国内国际领导先水平。百丰科技联系电话《020-328217665》客服部《13826214080朱小姐》

网友AA(2014-03-03):
交直流伺服电机维修,伺服器维修电话 13584969095

网友AA:
各界同行交流维修经验,销售各类日本三菱安川松下山洋欧姆龙富士等进口二手原装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新老型号冷门型号都有.

联系电话:0512-57018565   13584969095

邮箱:kkyy8@126.com   QQ:13584969095

联系人:邹瑶

地址:昆山市新南中路567号恒龙机电五金城1幢B座73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