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传程序到一半取消后ping不到触摸屏了。

楼主(2009-04-25):
是gp2000的屏,开始设置以太网地址,我用以太网传送

第一次传程序,传到一半以后没有反应了

然后取消,再ping设置的网络地址,ping不到了。

触摸屏都是黑色,点3个角,4个角都没有反应,不知道该怎么做,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热插拔了么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B:
要是西门子的可以OS更新后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厂家能不能更新操作系统?

网友C:
改用其它方式下载完在用就可以了.

网友D:
钟对楼主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干扰引起,不烦去试一试从干扰着手。

查一查接地是否良好,控制线彩屏蔽线,电源加滤波器等。

网友E:
四楼说的极有可能,你可以改用TOOL串口重新传一下,传输时最好将GP与PLC的通信线拔掉。

网友F:
有可能需要更格式化系统NOR ROM了。我也遇到过1次这种问题的,后来先格式化NOR了,再重新写了OS 和 RUNTIME。

网友G:
什么都不接,插上电源看看有没有显示,及指示灯是什么颜色;

如果有显示,且灯是绿色,那么OK没有问题,有串口电缆先下载程序后,再通讯

如果没显示,切灯是绿色,或灯是红色,那么请送PROFACE维修

网友H:
系统出问题了,要用串口下载电缆下载程序。下载时选择强制系统下载,开始下载之前触摸屏不要上电,传输过程提示上电的时候再上电。这是看看是否可以正常传输!有时传完会提示你初始化的,你就进入离线模式初始化。然后在下载一边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先单独通电试试好坏,能否正常工作,然后再连机就可以了,再不然就打客服咨询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

只要重新购买一根pc到触摸屏的com口数据线 重新传一遍 即可

或者把屏幕发给厂家让重新刷一次。

网友J:
只要重新购买一根pc到触摸屏的com口数据线 重新传一遍 即可

或者把屏幕发给厂家让重新刷一次。

网友K(2009-05-26):
恢复出厂设置,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网友L:
一般PROFACE的触摸屏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允许过程中断电的,此时轻则底层损坏(就象电脑装系统一个道理吧),重则主板损坏;

一般以太网传输速度快,都愿意用以太网下载程序,像楼主出现的情况:

用串口再传一次,如果没问题,传完后,进入屏的OFFLINE状态重新设置IP地址,还是可以再用以太网再传输的;如果串口都下载不了程序,基本就要返厂了,呵呵

所以,一定要注意传输过程中间不要断电或则拔下载线(以太网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