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wiew人机与PLC.变频器三者怎样通迅

楼主(2009-04-25):
请问各们高手人机与PLC.变频器三者怎样通迅.连线怎样连,有图最好

网友A:
和PLC很简单 看看手册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PLC.变频器具体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用eview与三菱的plc和变频器,盼那位大哥讲讲

网友B:
三菱的plc和变频器如果是FX3的就比较简单了,有专门的指令

其它的要用RS做,比较复杂

网友C(2009-05-26):
与变频器可以用MODBUS。与PLC就不要说了。EVIEW都支持。

网友B:
用同一个厂家的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加答!!!!!!!!!!!!!

网友D(2009-10-30):
接线图基本上都有手册看,要的话留下邮箱,但是程序怎么编写呢?还望高手给些指示。攀望加QQ:648891969

网友E(2010-09-04):
人家说的是eview同时与plc 变频器通讯

那又该怎么办呢

都用modbus可以吗

怎么做可以成功呢

网友F:
完全可以.一个用RS232,一个用RS485组态.

网友F:
RS485一定要用MODBUS

网友F:
变频器用MODBUS 做.关键看变频器支持MODBUS的协议和地址.

网友G(2010-10-23):
首先你得清楚变频器有没有支持MODBUS的协议和地址,就如用RS485可以与PLC建立通讯,然后PLC与触摸屏232通讯就简单啦,只要PLC里面编好RS485协议地址等程序,就可以通过触摸屏操作,然后PLC建立于变频器通讯就可以实现啦,。详情咨询:田工,tsg925@sina.com.021-628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