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PLC伺服+步进+触摸屏+定位+模块+变频+三菱PLC视频

楼主(2009-04-25):
                                       通信+PLC伺服+步进+触摸屏+定位+模块+变频+三菱PLC视频

注:发货都为DVD光碟.

PLC视频教程内容如下:
VCD-01
1 可编程控制器的历史
2 可编程控制器发展趋势
3 PLC的基本功能
4 PLC的特点
5 PLC的分类
6 PLC型号的命名方式以及FX2N系列
7 FX系列PLC的相关扩展设备
8 PLC的硬件组成
9 可编程控制器的软件系统和编程语言
10 可编程控制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器件(一)

VCD-02
1 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器件(二)
2 PLC的工作方式
3 PLC的基本指令(LD、LDI、OUT)

VCD-03
1 触点串联指令(AND、ANI)
2 接点并联指令(OR、ORI)
3 取脉冲指令(LDP、LDF、ANDP、ANDF、ORP、ORF)
4 串联电路块的并联连接指令(ORB)
5 并联电路块的串联连接指令(ORB)
6 多重输出指令(MPS、MRD、MPP)
7 主控及主控复位指令(MC、MCR)
8 取反指令(INY)
9 置位与复位指令(INV)
10 微分输出指令(INY)
11 NOP、END指令

VCD-04
1 可编程控制器梯形图编程规则
2 例题:编出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程序
3 例题:编出控制两台电动机的PLC程序
4 例题:编出控制喷泉的PLC程序
5 例题:交通灯的控制

VCD-05
1 作业
2 状态转移图
3 步进指令概述

VCD-06
1 步进指令应用
2 PLC编程软件的应用

VCD-07
1 功能指令的一些概念
2 程序流向控制指令
3 比较指令
4 区间比较指令
5 传送指令
6 移位传送指令
7 取反指令
8 块传送指令及多点传送指令
9 数据交换指令
10 BCD变换指令
11 BIN码变换指令

VCD-08
1 例:用比较指令编出控制电铃的PLC程序
2 算术及逻辑运算指令

VCD-9
1 循环右移指令
2 循环左移指令
3 带进位循环右移指令
4 带进位循环左移指令
5 位右移指令
6 位左移指令
7 字右移指令
8 字左移指令

VCD-10
1 先入先出写入指令(FIFO)
2 先入先出读出指令(FIFO)
3 数据处理指令

VCD-11
1 二进制平方根指令
2 浮点数转换指令
3 输入输出刷新指令
4 输入滤波时间调整指令
5 矩阵输入指令
6 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
7 高速计数复位指令
8 高速计数区间比较指令

VCD-12
1 速度检测指令
2 脉冲输出指令
3 脉宽调制指令
4 可调脉冲输出指令
状态初始化指令

VCD-13
1 查找数据指令
2 绝对值式凸轮顺控指令
3 增理式凸轮顺指令

VCD-14
1 示教定时器指令
2 特殊定时器指令
3斜波信号输出指令
4 旋转工作台指令

VCD-15
1 列表数据排列指令
2 外部I/O制备指令
3 十六键输入指令
4 数字开关指令
5 七段译码指令
6 带锁存的七段显示指令
7 方向开关指令

VCD-16
1 模拟量输入指令
2 模拟量开关设定指令
3 PID运算指令

伺服视频教程:

第一讲:
1、 三菱伺服放大器手册(电子版手册)
2、 伺服电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 伺服驱动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第二讲:
1、 伺服驱动器主电路的接线
2、 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模式的接线
3、 伺服驱动器速度控制模式的接线
4、 伺服驱动器转矩控制模式的接线

第三讲:
1、 伺服放大器控制端子内部原理图
2、 伺服放大器各端子的功能
3、 伺服放大器和外围设备接线举例

第四讲:
1、 伺服放大器基本参数的设置

第五讲:
1、 伺服放大器扩展参数1的设置

第六讲:
1、 伺服放大器扩展参数2的设置

第七讲:
1、 利用PLC对伺服电机进行7段速的控制(应用案例举例)
2、 伺服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对工作台进行往返的控制(应用案例举例)

第八讲:
3、 伺服电机转矩控制模式举例(应用案例举例)
4、 伺服电机位置和速度复合模式的控制(应用案例举例)

步进视频教程:

第一讲 介绍步进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主要是介绍了步进控制系统的组成,步进电机的种类,步进电机定子、转子的结构和转动的工作原理,以及步距角和步进电机结构的关系。
第二讲 介绍步进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这一讲主要介绍步进驱动器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PLC之间连接;还介绍了步进驱动器电流和细分的设置和含义。
第三讲 介绍其它品牌步进驱动器的使用。
这一讲主要通过不同品牌步进驱动器的介绍,让我们更全面掌握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器的选择和使用。
第四讲 应用案例一:控制步进电机按规定的角度旋转。
步进电机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作定位控制,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知道步进控制系统在实际工程中是如何应用,通过这个案例详细介绍了在系统设计中电路的设计和控制程序的设计和调制,从而能够达到在工程中解决实际问题。
第五讲 应用案例二:控制步进电机按规定的长度运行。
进一步介绍步进系统的定位控制功能,步进电机转动和工作台移动之间的关系,学会把工作台移动的距离转化成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脉冲量。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系统的控制程序。

触摸屏视频教程:

一套6CD,发货为DVD光盘

光盘目录:

第一讲
1、 触摸屏的基本原理
2、 三菱触摸的类型和型号命命方法
3、 触摸屏和外围设备(PLC)的连接

第二讲
1、 三菱触摸屏软件DU/WIN的应用。
2、 案例应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设计

第三讲
1、 三

网友A:
真的吗?真的吗???

网友B: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不收费吗?

网友C(2009-09-26):
三菱FX3U与多台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用RS-485C通信,用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如何控制PID开启关闭, 如[IVDR K0 HFA K2M0 K1]其中M0为停止、M1为正转、M2为反转,其它那几位是什么含义呢,请问大哥有无这方面的资料。971209373@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D(2010-12-21):
你淘宝店是多少

网友E(2013-09-01):
三菱PLC教程大全+程序例子大全1250套+触摸屏+变频器+伺服+高清教程

+高速下载!

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07.ytqJng&id=21925383076

最全最完整的三菱PLC、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等全套视频教程、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等,是专门针对初学者和提高者的专用教程。

让你从入门到提高、由易到难系统地学习三菱工控,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高手,这个资料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你会扔掉你以前的书并且不用再买书了。

最全的三菱学习套餐:

一、三菱全套视频教程11G

二、三菱PLC通信视频教程1.24G

三、三菱触摸屏视频教程1.5G

四、三菱步进和伺服电机视频教程2.7G

五、三菱特殊模块视频教程1.23G

六、三菱定位模块视频教程0.7G

七、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1.08G

八、三菱PLC视频教程32讲

九、三菱PLC基础与提高学习视频教程(88讲)

十、三菱学习资料大全

十一、PLC程序实例1250多套,部分带注释,部分带图纸,

十二、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8.86(支持xpwin7 32/64位系统)

十三、三菱PLC仿真软件GXSimulator6-C

十四、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十五、三菱PLC动画仿真软件

十六、三菱PLC<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大全

高速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12.ytqJng&id=21925383076

网友F(2022-03-13):
这是卖资料的商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