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故障

楼主(2009-04-26):
一台施耐德ATV31上电起动跳OPF.是什么故障代码.请教各位高工,怎么查.谢谢.

网友A:
OPF应该是输出缺相的代码,但施耐德变频器如果没接负载或是负载功率比变频功率小太多也会出现OPF;你可以查下说明说,输出缺相功能好像是可以屏蔽掉的.

网友B(2009-08-20):
在电机参数里找到电机缺相保护把它屏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