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PLC通讯故障

楼主(2009-04-26):
请教:我公司使用了一台S7-300的PLC作为生产的联动控制系统。CPU的型号为315-2DP,主站与从站通讯采用PROFIBUS协议。从CPU的2DP端口A1B1联到3、4 、5、6子站,从CPU的2DP端口A2B2联到7子站。其中6和7子站的通讯距离相对较远,大概在400-500米左右。自2003年生产以来,工作一直很正常。但2008年12月开始,在CPU的硬件诊断中不能找到6和7子站,此两子站通讯一直不正常。今年3月以来,更换了此两子站的通讯电缆及ET200M,发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投入7号子站,则6号子站不能通讯,CPU不能找到该子站。如果断开7号子站,则6号子站通讯正常。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硬件做检查了吗?设置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B:
还是检查硬线连接,还有就是总线地址是否重复

网友C:
所有的子站都应挂在一根总线上,电缆屏蔽层中间要连接成一体并且只能在一端接地(一般在主站侧接地)。

400-500米的通信距离应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推荐如下: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 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D:
主要应该检查接地和地址设置

网友E:
应该是地址重复了.好好看看

网友F:
ET200M的地址设置是多少?请解决后回复,让大家都知道原因

网友G:
很有可能是ET200地址重复了,如果通讯电缆正常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我会仔细检查一次,给楼上的各位高手一个结果。谢谢。

网友H:
总线接头上的终端电阻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I:
看看终端电阻是在off还是on

网友J(2009-05-26):
看看你的通讯波特率,把波特率调低些试试

网友K:
通迅进址重复

网友L:
终端电阻检查一下(为什么一定要10个字符?)

网友M:
这个问提我也遇到过 就是终端电阻的问题!

网友N:
很明显通讯模块有问题啦,换模块

网友O:
终端电阻的问题!!!!!!!!!!!!!!!!!!!!!!!1

网友P(2009-07-24):
就是终端电阻的问题!

网友Q:
老兄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告个结果啊

网友R:
检查6#和7#地址是否冲突,还有硬件电缆吧

网友S:
这个无非就是两个问题,1是地址,2是DP电缆。电缆的问题比较大,还有看一下DP插头开关打对没有。

网友T:
除了楼上所有人说的情况外,从站的背板总线如果有故障也会有此类情况,肯定是硬件故障,或者是I/O卡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U(2009-08-23):
不是吧,几个月过去了,楼主也不把结果写出来

网友V:
楼主还没解决问题么?

网友W:
楼主不厚道啊

贴个问题,然后没有了踪迹啊!!

网友F:
强烈要求楼主回帖!

网友X(2009-09-27):
试一下把7号站接到6号站后面,记得打终端

网友Y(2009-11-16):
多半是地址冲突。 检查一下ET200M上的地址开关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