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什么本本,推荐一下带COM口的笔记本,谢谢,大侠们

楼主(2009-04-26):
各位都用什么本本,推荐一下带COM口的笔记本,谢谢,大侠们

网友A:
我的是一款02年的联想K60机器,内存升级到300多M

现在联想的昭阳K43也是带COM口 价格4000左右

网友B:
昭阳E42,E43都有带的,前两天问过,E42是4100,E43T4200的4700,E43T6400的5300,DELL也有D630,7000多,业务员说,这机器除了串口外,性价比不是很高,不知具体怎么样

网友C:
dell   d610

我现在在使用的就是,满足我们的使用

网友D:
联想的笔记本也有的

网友E:
不必认牢要带串口的啦.要买带串口的势必可选择性就很小了.

现在的笔记本都带EXPRESS扩展口,买这种笔记本,挑选余地大.再买个EXPRESS串口卡,就几十元,使用效果与计算机自带的串口没有差别.

网友F:
DELL D610的。串口好用,就是配置低了点,06年的cpu1.73G,公司内有些工控软件的安装环境要求CPU2G,不能装了.

网友G:
联想SL400带COM口,感觉还不错!

网友H:
东芝A80,05年买的,太大,带出门不方便,当时就是因为基恩士PLC必须要用窜口R232才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必认牢要带串口的啦.要买带串口的势必可选择性就很小了.

现在的笔记本都带EXPRESS扩展口,买这种笔记本,挑选余地大.再买个EXPRESS串口卡,就几十元,使用效果与计算机自带的串口没有差别.

网友J:
用USB转COM口行不行?我这样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关于用USB转COM口行不行?我这样用的。

不行的啊,我买过几条线试过都不好用,不稳定的啊

网友K:
HP以前有带串口的商业机,现在不知还做不做了

楼主(2009-05-28):
USB转COM买过几条线试过都不好用,不稳定的啊 !!特别是欧姆龙的PLC,总是连接不上,郁闷!!,所以想买带串口的,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L:
昭阳e43g有串口》》》》》》》》》》

网友M:
我觉得现在选用本本不用在乎有没有串口,只要你的本本支持PCI扩展接口就可以了,

在电脑城买个PCI转串口的转换卡就行了,一百几十元搞定,

我公司客服人员现在用的本本都是不带串口的,全用PCI转换卡来联线PLC,触摸屏等。

也很方便,不用时还可拆下。

网友N:
DELL D520   速度上有点慢.串口很好用,不用担心通讯问题.前几天刚买的,三千四百多.

网友O:
usb接 plc 没问题,接触摸屏可能有问题,前几天我师傅就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惠普NC6000二手2000元左右,04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