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09-04-26):
变频器连接电机控制转速,能否用一个电动按钮控制其速度变化,即按一下按钮速度上升,再按一下速度继续上升。如果可以的话能否给我电路图?

网友A:
可以这样操作的!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B:
自带UP DOWN端子可以实现,外加一个按钮就行了

网友C:
同意2楼意见,但是要正确设置按钮的功能

网友D:
很多变频器都有这样的功能,设置一下变频器的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完全可以,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搞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