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CAD画电气原理图啊,,如何实现循环??

楼主(2009-04-26):
如何使用CAD画电气原理图啊,,如何实现循环??

网友A:
使用CAD画电气原理图,和普通画机械图是一样的,不过满足电气相关规定就可以了。循环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
循环就是怎么把程序循环运行啊,例如:我我要使DM1000到DM2000里的数据依次输出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PLC的元器件在CAD里怎么用啊,,要自己画么 ,除了用CAD画还有其他的办法么?

网友B:
PLC程序的梯形图是软件自动生成的,不用画图。

如下图所示:

楼主:
我要画的是他的电器原理图啊

楼主:
我我要使DM1000到DM2000里的数据依次输出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帮忙编个梯形图啊!!!!!!

网友B:
PLC梯形图,你干吗要跟CAD连在一起?不是自找麻烦吗。

楼主:
梯形图是梯形图 ,,CAD是用来画电器原理图的     你能帮我变一下那个要求的梯形图么?

网友C:
SLD指令可以的 你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你画你的硬件原理图,关他"DM1000到DM2000里的数据依次输出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啊"什么事啊?

硬件就是硬件,编程就是编程干嘛扯不清啊!

网友D:
依次输出???

怎么个依次输出,由时间控制还是外部元件控制?

可以利用FOR/NEXT或者BCD间接寻址

楼主:
那是两个问题   ,,,是由时间来控制的 !

网友E:
梯形图还是要到编程软件中做

网友F(2010-08-25):
如何学习用CAD画低压电器控制原理图?从哪方面开始?

网友G:
用EPLAN,用电驴去下载EPLAN的安装软件,电驴资源库里也有使用手册

网友H:
楼主,是不是说电气原理图的相关符号如何循环使用啊,可以把每一种符号在CAD里面做成块,要用时拿出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