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1711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4-26):
HITECH PWS1711触摸屏的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触摸屏和PLC都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但是触摸屏会有不定期的出现死机状态(电源指示灯是正常的,但是COM 通讯等处于熄灭状态),在触摸屏的司机状态是PLC是正常工作的。后经过测量PLC输出的24V电压也是完全正常的。麻烦各位高手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还有就是海泰克的1711已经停产,如果需要更换有什么可以替换的?谢谢!

楼主:
问过行业许多朋友都说回事触摸屏的问题,先把触摸屏换掉了再说。

网友A:
你先看看通讯口   再检查下电源部分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B:
1、看看PLC和触摸屏 两者的波特率设定是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虽然也能通讯上,但匹配会慢。

2、看看两者的距离是不是离的很远。如果很远的话用屏蔽的线看一下,效果也许会好点。

3、1711已经停产。更换的话可以问你们的供货商。更新一下软件。1711的 3。2。03软件不能用于新屏。

网友:
是正常使用中出现此类现象?

1,是的话,检查通讯线是否接触不良?

2.不是的话,A 通讯电缆是否正确,                 B人机跟PLC设置参数确保一致   C人机控制板有问题

二,1711有替代的6600S, 如果你真需要,可以联系我,王13110460060, QQ 77486346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貌似见过很多。

估计原因跟我说的差不多。

是用的1711 STN X、、的吧?是吧以前老1711的程序下到新触摸屏么??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正常的了。以前老机子程序不能用新1711代替。解决方法只有一个:

网友D(2010-03-06):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到。用老版本的编程软件下载程序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E(2017-09-29):
谁有3.0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