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深圳阿尔发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9-04-26):
有一台15KW阿尔发变频器坏了,坏在电源上。有两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怎样代换。在电路板上型号是:Z5和Z6。是多少伏的管子呢?

这台机的:驱动,电源,主控(CPU)是在同一块板上的。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是在哪部分电路上,最好拍一个相片过来。如果是开关电源部分的元件,你尽可跟我讨教。

楼主: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B:
我修过这种板子,A316驱动的。控制驱动电源一体化的。不过元件位号不记得了。楼主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