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驱动泵输出电流波动大

楼主(2009-04-26):
abb变频器驱动泵时输出电流波动大

网友A:
改用软启应该效果好点吧

网友B:
说具体一点,电机是多大的,电流波动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C:
220KW的带215KW电机 大于30HZ时电流在200-400之间波动

网友D:
ABB变频器你使用的哪个应用宏呀?

网友E:
没有遇到过,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