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变频器的更换

楼主(2009-04-26):
我有一台三菱FR-A720-7.5的变频器想代替原来的FR-740-7.5的变频器,电机的的接法是不是要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A:
输入电源也不一样呀,况且国产的电机在4KW以上本来是角接的了(380V),所以改不成220V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