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操作偏离得解决方法

楼主(2009-04-26):
我单位有一台西门子MP370触摸屏,出现操作时偏离正常位置的现象,如操作一个阀门,需要点到它的左上方才能操作,这样很不方便,还容易造成误操作,请问如何调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到CONGTROL  PANEL    中去校正下。。。忘了在哪个菜单下了。。

你可以找找看。。

如果使用时间太长校正也不管用了,只能换外壳,

论坛上有片帖子,说的是更换TP277的屏的,操作是一样的,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A:
又看了一下,WIN CE 系统,CNTROL PANEL........

OP  .......OP PROPERIES    TOUCH标签,点击RECALIRBRATE......

您试一下!

网友A:
设备上电后在BOOT LOADER  时选择,CONTROL  PANEL 。。。。QUICKLY   ,PLEASE , ....HEHE

网友B:
就是没有校正好触摸的位置,很好校正的,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我用台达的,很好调的!西门子的没有用过,不过想着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