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过触摸屏组态

楼主(2009-04-26):
  前几天发帖求助也没有个结果,今天终于搞定了,分享一下。三菱的plc编程口连接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把计算机连接到触摸屏的r232端口,计算机运行组态软件,对plc进行监控,试了组态王通讯连接不上,最后用杰控的fameview7.52,通讯选择plc编程口,顺利连接上了,也能进行监控以及数据记录,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还要测试,杰控的软件要加密狗,否则限制点数30点,没办法只好改了改运行程序,凑合能运行了,点数64000点,不过总点数能设置到100000,超过报错。

网友A:
我看你一会用触摸屏,一会用组态王,一会用杰控。估计你是做毕业设计吧?

你有多少台三菱PLC能达到64000点?

网友B:
组态王通讯连接不上

 那是你的设置问题或者连线问题

64000点 项目真大  高手

楼主:
就5台plc,200多点,是pc-got1000-plc的连接方式,免费的组态软件没这么多点数,有去掉限制的都是把人家的锁去掉了,又加上了自己的锁,我忙活了一天终于把杰控的点数限制给去掉了,运行程序改动了25个字节,运行了2个小时没问题,数据库连接也能用,其它的功能还没来得及试验,成功的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