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软元件首地址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9-04-26):
如题,x,y,d,s,t,c等软元件的首地址是怎麽算得。在PLC里的排列是怎样的。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X,Y 按字节排列,可以到一位,八进制,满八进一.       其他的,有以字节,字或双字为单位,两个字节组成一个字,四个字节组成一个双字.   其实还是以字节为基准.比如第100个字是由第100和101字节组成.   那第101个字由哪两个字节组成了?由第101和102个字节组成.第100和第101个字重复用第101个字节.以此类推,后面的都一样.双字也一样.相邻的双字也共用三个字节.你问的是这个吗?

楼主:
不是,比如:0105是y1,0205是y2那么x1呢?M1呢?C1呢?,问题我已找到答案了。谢谢!

网友B:
没看明白!x,y,d,s,t,c等软元件的首地址是设计者定义的,怎么是算出来的呢?

网友C: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比如:0105是y1,0205是y2那么x1呢?M1呢?C1呢?,问题我已找到答案了。谢谢!

既然楼主已经找到答案了,不妨说来听听,到底是为什么?给大家一个了解的机会呀。。。。。。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讲得不够明白,我想用VC编程控制PLC,比方我要像M0强制ON,通信时必须知道M0的地址。我问的就是这个。

答案:0400是x0的地址(按16进制往上推算)。。。。。0500是y0.的地址。。。。。。。0600是t0的地址.。。。。。。0800是m0的地址.。。。。0E00是C0的地址.。。。。0F00是M8000的地址。。。等等。

楼主:
补充,用VC编个程序,用上位机(我的手提通过串口)控制PLC。

楼主:
问题过于简单?我找这东西可找的很辛苦呢。

网友E(2009-11-12):
我现在也面临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用VC编个程序,用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PLC!

愁死我了!网上都找不到答案,用串口监视,想这样一个个找出来,结果一监视就蓝屏!

网友F(2010-01-18):
有偿提供实时监控解决方法,可实现三菱PLC的实时监控。

QQ:815700348

网友G(2011-04-17):
对:zhaoqin760320 关于

不好意思。是我讲得不够明白,我想用VC编程控制PLC,比方我要像M0强制ON,通信时必须知道M0的地址。我问的就是这个。

答案:0400是x0的地址(按16进制往上推算)。。。。。0500是y0.的地址。。。。。。。0600是t0的地址.。。。。。。0800是m0的地址.。。。。0E00是C0的地址.。。。。0F00是M8000的地址。。。等等。

内容的回复:

你在哪找的? 你用的是多少点的PLC?

网友G:
对:zhaoqin760320 关于

不好意思。是我讲得不够明白,我想用VC编程控制PLC,比方我要像M0强制ON,通信时必须知道M0的地址。我问的就是这个。

答案:0400是x0的地址(按16进制往上推算)。。。。。0500是y0.的地址。。。。。。。0600是t0的地址.。。。。。。0800是m0的地址.。。。。0E00是C0的地址.。。。。0F00是M8000的地址。。。等等。

内容的回复:

我也需要用呢,就是找不到,我觉得 不同点数的就不一样吧?  帮个忙,谢谢啊

网友H(2011-07-07):
引用 楼主:
不是,比如:0105是y1,0205是y2那么x1呢?M1呢?C1呢?,问题我已找到答案了。谢谢!

我想问 Y0 的地址是?----不是0500的格式的啊

网友I(2011-10-25):
求解呀!有答案的发我一份,582391041@qq.com。我现在是三菱FX2N 32MR的PLC ,急求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