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s7 226 如何通讯?

楼主(2009-04-26):
请高手指教,现有硬件:226两个,EM277两个,CP5611卡一个。想能过WINCC对其进行监控,走PROFIBUS总线。寻求解决办法。等待中。。。

网友A:
走PROFIBUS DP总线

网友B:
这个也要寻求解决方法?

两年前出版的《西门子工业通讯指南上册》就有全套的解决方案。

Regards

网友C:
硬件已经满足,软件:STEP7+WINCC+SIMATIC NET

网友D:
工控机里面插入CP5611卡,作为上位机,PROFIBUS总线一头插在CP5611卡上,另外一头插EM277,EM227搭挂在CPU226上,硬件网络就构成了

网友E:
4楼说的对。通讯时在em277上把plc地址设一下

网友F:
因为是与S7-200,连接,所以还要有一个,PC ACCEss的软件,建立与第三方的联系,QQ:390181753

网友G:
如果走DP,就不需要PC ACCESS了,但 DP卡与CP5611要多花钱;

如果不走DP,直接用PPI线,就需要PC ACCESS,省了DP卡与CP5611的钱。

楼主:
对:[明月夜] 关于

如果走DP,就不需要PC ACCESS了,但 DP卡与CP5611要多花钱;

如果不走DP,直接用PPI线,就需要PC ACCESS,省了DP卡与CP5611的钱。

内容的回复:很感兴趣您的方案,我想知道如何可以不需要PC ACCESS 就可进行WINCC 与S7200的通讯?

网友G:
我也没试过,只是乱说说而已,搜一下百度,下面是一个人的话:

S7-200支持PROFIBUS总线,需要EM277接口模块,但只能作为从站,在PROFIBUS系统中必须要有主站。PC或S7-300都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