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台达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26):
Dim s1 As String
Dim s2 As String
Dim s22 As String
Dim s3 As String
Dim s4 As String
Timer1.Enabled = False
s2 = "010105000001"
s22 = LRC(s2)
s1 = ":" + s2 + s22 + Chr$(13) + Chr$(10)
MSComm1.Output = s1
s3 = MSComm1.Input
s4 = Mid$(s3, 6, 8)
If s4 = "0500FF00" Then
Text1.Text = "Y0为1"
Else
Text1.Text = "Y0为0"

Eed If

我想通过VB来读取台达PLC 输出Y0的状态,可运行显示的总是Y0为0,不管Y0是0还是1。VB也不报错,我想问下各位大哥大姐,问题出在哪里了?还有,如果要读取模拟量,它的地址应该是多少?采用哪个功能码?非常急,急盼各位高手的解答。在线等候!!!!!!!!

网友A:
你可以把需要的各种数据集中写在一个D区

楼主:
对:ouqd 关于

你可以把需要的各种数据集中写在一个D区

内容的回复:

这位大哥,你说的我有尝试,还是不行,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用台达的编程软件控制就可以。

网友A:
加我QQ4671720,我给你发个自己写的vb程序,可以给出通讯的指令帧

楼主:
对:ouqd 关于

加我QQ4671720,我给你发个自己写的vb程序,可以给出通讯的指令帧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回去试试。

网友B:
发送与接收中间做个延时。

写一条  text2.text=s3,  看一下  Mscomm1.input  数据对不对

欢迎来我的淘宝店逛逛,PLC、触摸屏编程电缆连接电缆

http://shop359033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