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楼主(2009-04-26):
有一个辊道在高速启动的过程中,ACS800传动柜老报OVERCURRENT (2310),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辊道与前后两组辊道在同时启动的过程中,这个辊道的传动柜有时就会报过流,我也查了看是不是前后两组辊道与这个辊道速率匹配问题,启动的加减速时间,没发现问题?请高手指教可能的原因?是不是电压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我发现传动柜的电机参数设定里面,功率因数的值遇电机铭牌上的值不一样,差一点,不知这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加速时间是否太短,机械是否有卡阻

网友B:
如果使用了编码器建议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