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辆服务小车程序 PLC300

楼主(2009-04-26):
一辆服务小车,有四个位置0,1,2,3,每个位置边各有一个按纽开关用于呼叫小车,每个按纽编号与四个位置编号相同。当按下任何一个呼叫按纽时,如果小车的位置号与呼叫按纽编号相同,小车不动作,否则小车行走到呼叫位置服务5秒钟然后等待呼叫。如果小车在行走过程中有其他呼叫按纽按下,则根据呼叫按纽被按下的顺序分别记录下来(如果呼叫按纽已经有被按下的记录则不再记录),等小车完成本次服务后再根据记录下来的呼叫顺序分别行走至各自呼叫的位置服务。若有两个以上的呼叫按纽同时被按下,则小车按呼叫编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执行。请写PLC程序实现上述要求。
输入:i0.0 i0.1 i0.2 i0.3分别代表呼叫按纽0,1,2,3;i0.4用于小车位置计数;
输出:q0.0小车前进,q0.0小车后退

           有人用日本鬼子的 (三菱)  PLC搞出来了.....    现在想用西门子的

楼主:
知道的朋友 说一下了....小弟在这里谢谢!!!!!!

楼主:
请朋友们给点建议.....

网友A:
等着我给你试试KAN

网友A:
你这里应该还差4个位置信号吧?就是小车走到哪里才叫到1号 或者 2 3  4 号 要不然怎么走? 你这4个位置在一条直线上吧?

楼主:
i0.4用于小车位置计数;

网友B:
就这么几个这样的动作怎么可能需要到S7-300?

让我来给你来点建议:

正反转的坐标有双向变化的,应该选用旋转编码器AB正交信号,要用两个输入点做高速计数输入

另外你的车装那么多货任务那么重惯性很大,启停次数和正反转次数很多,需要变频低速和高速的来调节的啦.

网友C:
你这个方案是最节约成本的方法,用S7-200就完全可以实现,实现的代码也不会太多,容易实现。Blockke@tom.com

网友D:
用S7-200就完全可以实现,实现的代码也不会太多,容易实现

楼主:
有人 发上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知道的朋友 说一下了....小弟在这里谢谢!!!!!!

网友F:
说说我的想法:因为没有传感器,而且小车想用经济的办法实现准确的位置定位的话(不考虑伺服电机),可以用步进电机控制小车的行走,或者普通电机带变频器,那么前者就是控制脉冲数了,后者可以用时间来控制。

按照你所说的后两个要求,1.小车的记忆功能,可以用移位指令来做,写的时候,左移,读的时候,右移,2.同时按键比较,可以在移位命令前加比较指令,小的后入,大的先入.

前面的小车正反转控制,我写了一个大概,你自己再补充吧,程序也没试过,有什么再联系我QQ,515074553

A(
A I 0.1
JNB _001
L 1
T MW 250
SET
SAVE
CLR
_001: A BR
)
JNB _002
L MW 250
L MW 240
/I
T MW 260
AN OV
SAVE
CLR
_002: A BR
= L 0.0
A L 0.0
A(
L MW 260
L 0
>I
)
L S5T#5S
SE T 1
A M 1.0
R T 1
NOP 0
NOP 0
A T 1
= L 0.1
A L 0.1
BLD 102
= Q 0.0
A L 0.1
JNB _003
L MW 260
L 1
/I
T MW 260
_003: NOP 0
A L 0.0
A(
L MW 260
L 0
<I
)
L S5T#5S
SE T 1
A M 1.0
R T 1
NOP 0
NOP 0
A T 1
= L 0.1
A L 0.1
BLD 102
= Q 0.1
A L 0.1
JNB _004
L MW 260
L 1
+I
T MW 260
_004: NOP 0
A L 0.0
A(
L MW 260
L 0
==I
)
JNB _005
L MW 250
T MW 240
_005: NOP 0

网友F:
对了,实在想不出i0.4的作用,上面这个是MW240记忆的是当前的小车位置,程序的作用是小车在任意位置,按I0.1小车到位,用的是变频器控制小车。

网友G:
用S7-200的填表指令很好实现的。

网友G:
楼主说的i0.0--i0.3是按钮呼叫,小车到了这个位置好像不可能知道是几号,i0.4如果安装在小车上当做接近开关。在每个位置设定一个触发点,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G:
我用S7-200编写了一个,已经试验成功。

网友H:
有点类似4层电梯的控制程序!!!

楼主:
只是学习玩玩  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  我的电脑只有  300/400的软件   没装200的 软件....

楼主:
11楼的朋友是用  200编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