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转动效果图象

楼主(2009-04-26):
我用的WINCC中有一组由三个图形叠加的图象,通过一个"无符号8位"的内部变量循环导通,形成转动的效果,

我自己按照它的参数.也做了一个变量,但为什么没有那样的效果呢,

是不是变量有什么其他的参数要设定,

网友A:
你需要對每個圖形的顯示屬性做組態,組態一個變量。

另外,你需要在周期調用中對你的變量進行賦值修改。

Regards

网友B:
先要做试验,找一个变化的几幅图做试验;

GIF用PS分解成多幅JPG,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