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是Y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

楼主(2009-04-27):
一台75KW的风机,电机额定转速2970R/MIN.In=140A.请问用3相380V的变频器,马达是用三角形还用Y接法.谢谢

楼主:
谢谢.为什么会在45HZ时会过电流呢?

网友A:
负载重了!

楼主:
在Y接法时,请问为什么会在45HZ马达过载呢?

网友A:
看变频器的电流显示,负载重的话就把风门关小一点.\

不知道你的什么风机,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用Y接法,额定电压应该是660V,为什么要用Y接法??

不懂!

楼主:
谢谢您啦.我明白了.以后有问题还想请教您

网友B:
用Y接法,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网友C:
 一点也不好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Y接法,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那请问三角接法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现在大功率的电机出厂是三角接法,电压标明380V

以前用过很多大功率的电机,出厂也是三角接法,但它的铭牌上标示接法△/Y   电压380/660

网友D:
角接。你一定带的离心负载,这种负载是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E:
角接。若变频器出现过载,先检查一下设定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小了?

网友F:
好像△接法是220V的接法,Y是380V的接法~

网友F:
好像Y接法是220V的接法,△是380V的接法~ (好像这样对的)

网友G:
看变频器的电流显示,负载重的话就把风门关小一点-----既然使用变频调速了,就把风门去掉或者保持完全打开状态,风量调节靠变频调速来实现,否则又怎么会起到好的节能效果呢?

网友H:
风机是平方转矩,如果使用Y接的话电机相电压不足转矩降低很多(1/3)会令电流增加许多。因为他不是恒转矩负载所一不会发生堵转的。只会一直地过载。甚至工作点移致曲线的最大转矩点以下都不会产生堵转。

应该接成三角型。

网友I:
45HZ以上都过载吗?

网友H:
50Hz就是最大了。由于是平方转矩所以靠近上边界的曲线很陡,意味着转速增加一点,转矩就增加平方点。改变量是很可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好像Y接法是220V的接法,△是380V的接法~ (好像这样对的)

我请问你,你用过电机吗?你安装过电机吗?

普通三相低压电机3KW以下:      △ 220V  Y 380V

                                 4KW以上      △380V     Y  660V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Y接法,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起动的时间要设置有问题.延长起动时间.

网友G:
普通三相低压电机3KW以下: △ 220V Y 380V

4KW以上 △380V Y 660V -----------20楼的,那也不是这么绝对的。起码5.5kw、7.5kw的电机用Y接 380v电源也很常见。前几天我公司一台0.55kw小电动机更换,就是Y接380v

网友G:
风机、泵类负载的电机还是△接法好些,原因芳季在17、19楼回帖中已经解释过了

网友F:
对:孑孓 关于

引用 网友F:
好像Y接法是220V的接法,△是380V的接法~ (好像这样对的)

我请问你,你用过电机吗?你安装过电机吗?

普通三相低压电机3KW以下:      △ 220V  Y 380V

                                 4KW以上      △380V     Y  660V

内容的回复:我好像还真没用过电机!

网友F:
在这要谢孑孓教会了我电机接法!谢谢!我刚进这行!

网友K:
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第一我非常赞同孑孓说法,再来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45hz时,如果你采用星型接法,那马达里面的线圈只有220v这样电压低,电流就会增加很多倍,当你的改变频率的时候,频率越大,同时电流、电压也增大,这样导致变频器的电流输出过载。还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么大的功率根本就不能用星型接法,除非你们工厂的工业用电是660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第一我非常赞同孑孓说法,再来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45hz时,如果你采用星型接法,那马达里面的线圈只有220v这样电压低,电流就会增加很多倍,当你的改变频率的时候,频率越大,同时电流、电压也增大,这样导致变频器的电流输出过载。还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么大的功率根本就不能用星型接法,除非你们工厂的工业用电是660伏的??????

完全同意

网友M:
Y形接法其实就是降压调速运行。对同一台电动机而言,Y形接法下的电机功率是是△接法下的1/3,即:转矩缩小了1/3.(电机输出功率=转矩*转速/9550),所以电机发生过流也就不足为奇了。

建议改为△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