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T与工控机连接,用EasyManager无法下载到触摸屏上,请指教!

楼主(2009-04-27):
本人是一个新手,刚刚接触触摸屏,我现在想用工控机直接用RS232与触摸屏连接,但用EasyBuilder编了一个开关的画面,编译通过,但下载不到触摸屏上,我用的触摸屏是MT510T,我查了一下线,感觉连接线缆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必须要PLC连上才能下载画面啊?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下载线吧。接线图为: PC 串口                                       HMI 下载口

                                                                    2----------------------------------------- 7

                                                                    3------------------------------------------8

                                                                    5------------------------------------------5

通讯线两端都焊接为9针母头。

另外在EasyManager的需要设定使用计算机的哪个串口来下载程序。如果你接的是

计算机的COM1口,那么这个地方就需要设置为COM1等。请在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通讯线的问题,因为我用EasyManager的其他功能,比如:jump to RDS、jump to Application都没有问题,只是工控机不能下载到触摸屏

网友B:
直接下载就行了

网友C(2009-07-16):
谁知道台达触摸屏的通讯格式,如果将它与工控机连接该如何接线,要注意什么

网友D:
检查一下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E(2011-10-26):
你们好!我是刚接触触摸屏编程的,我在EB500的软件编好的按键控制指示灯的程序.编译正常,仿真正常,但用rs232通信给MT506L的触摸屏下载时,只弹出下载的界面,但没有下载的过程.最后显通讯超时的提示,电线用平衡接法(即2脚接2脚.3脚接3脚.5脚接5脚).的接线方法!交叉好像也不行!但我在单片用的是第一种接线方法是正常的!我是个初中生!所以恳求各位的指点!先谢了!

网友F:
你们好!我是刚接触触摸屏编程的,我在EB500的软件编好的按键控制指示灯的程序.编译正常,仿真正常,但用rs232通信给MT506L的触摸屏下载时,只弹出下载的界面,但没有下载的过程.最后显通讯超时的提示,电线用平衡接法(即2脚接2脚.3脚接3脚.5脚接5脚).的接线方法!交叉好像也不行!但我在单片用的是第一种接线方法是正常的!我是个初中生!所以恳求各位的指点!先谢了!

线都不对

下载什么

不会看看上面的别人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