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高速计数指令求助

楼主(2009-04-27):
各位师傅:我采用k120s带编码器做高速计数用,指令是高速计数指令,采用的计数类型是线性计数,计数方式是cw/ccw两相计数,我的要求是:顺时针为加计数到4000时,如果继续顺时针转一直保持4000,如果逆时针转从4000减少,一直减到0,此时继续逆时针数值不变保持0,直到顺时针重复加计数。问题是:我在编码器通道采用预设值的方法设定到4000时计数器的现在值一直为4000。但是编码器继续顺时针转时数值还是在增加,虽然我监控看到的一直是4000,但好象实际上还在增加,因为如果在4000时再继续顺时针转两圈,那么反时针转时先要2圈,然后数值才开始从4000减少,可我的要求是一反转就要从4000减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上面的要求的话还盼多多指教!

网友A:
组个比较,超过四千就让数值永远等于4000

楼主:
我试用传送指令让数值为4000,可是计数值还是会变化,不知高速指令是不是不允许这样

楼主:
除非在4000时断开高速计数时才不会变,但反转时也没变化,不满足要求,这个指令好象和一般的指令逻辑不同,不知有没有用过的高手能否说说

网友B:
可以到这里复位归零来考虑.

楼主:
楼上的能详细说说吗?复位归零好象不行,因为我这个数值还有其它用的,要用这个数值来控制速度的。

楼主:
有熟悉的吗?出来说说

楼主:
lg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出来说说。

楼主:
看来这问题真有点难

网友C:
思路:load m0    hscst 0 4000 d0

            d>  d0 4000     dmov  4000  d100     rst m0

            d<=   d0 4000     dmov  d0  d100     set m0

            load f93 dmov  d0  d10

            load f10  d< d0 d10  set  m0

谨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mm:你好!你写的程序好象满足不了要求,因为m0复位后,高速计数器不会再计数,所以d0不会小于等于4000的,还有你后面两行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如下图所示,当计数器当前值大于4000时,将D0赋值4000,同时SET M0。当计数器当前值小于0时,将D0赋值0,同时SET M0。M0置位后,下一扫描周期马上复位。

楼主:
Robth:按照你的说法实验后还是有老问题:数值到了4000后,监控到的数值虽然一直是4000,但好像还在计数,因为如果到了4000后再顺时针转两圈,再反时针转时先要两圈才会从4000减少,而不是马上从4000减少,大家注意:这里面用的是hscst高数计数指令而不是一般的计数指令,plc连接的是编码器计数,大家还有什么高招都说出来吧,让我再试试。

网友D:
除了在Parameter中按照上图设定外,还要程序的配合。你可能程序编写的有问题。我写了一个示例程序,你试一下,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Robth:真的太谢谢你了!你的程序真的能满足要求呀,等了这么终于能解决问题了,真的太高兴了,原来M0要这编才可以呀。看来你真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厉害!我还有个问题向你请教:K120s侧面那个485通讯口要不要设置什么才可以用呀?我现在要在那挂个文本显示器,文本是信捷的Op320-A通过232转485转换器来接上,但是通讯不上,用这个口和电脑也通讯不上,还有k120s的两个通讯口能同时使用吗?比如232我用来接电脑,485用来接文本。

楼主:
对不起把你的称呼打错了,应该是roboth,真不好意思

网友E:
如果你用LS得文本只要在PLC处COM2口选择允许就可以。但是你用新捷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的是信捷的,只带232口

网友D:
K120S的9针D型口实际上是两个232口,2,3,5管脚是编程口,用来接电脑;4,7,5是CommCh0,可以直接用来连接信捷的文本,就不需要用232转485转换器了。侧面的485是CommCh1。使用CommCh0时要在Parameter中设定为enable,其它通讯参数和文本一致。PLC本体上的BUILT-IN CNET开关要拨为ON。(CNET开关在RUN/STOP开关右侧,上面的那一个,要用螺丝刀拨)

楼主:
谢谢!我昨晚把通讯参数里全部试了一遍终于能通讯上了,文本参数与k120s参数设置一致,modbus通讯,不过我太明白rtu(hex)传送是什么意思,其实两个通讯口我都要用到,所以我才用到485,roboth:再问一下,232口的4,7脚哪个是发送脚?哪个是接收脚呢?

网友D:
4-RXD(接收) 7-TXD(发送)。关于管脚的定义在K120S用户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D:
“其实两个通讯口我都要用到,所以我才用到485,”K120标准型实际上是3个通讯口。编程口用来连接电脑,485用来连接信捷文本,那么CommCh0用来连接什么了?

楼主:
我用来接电脑的九针要一直插在通讯口上监控不就把这个口给占了吗,不能只用三根针来做吧,其实我是正在学plc,这样接比较方便。roboth,能把你的qq留下吗?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得请教你呀!我的是:13293406

网友D:
“我用来接电脑的九针要一直插在通讯口上监控不就把这个口给占了吗,不能只用三根针来做吧”--可以自己接出线来,分为两个9针插头。

我一般不上QQ。有什么问题还是发到论坛上,这样大家都可以帮助你,也可以相互探讨。

楼主:
对啊,我怎的没想到这种办法呢

网友F:
请雷林子第给我编写一个120SUE30点的高数计数器梯形图,两点入正负计数,谢谢

楼主:
这个不难吧,你按照大家回复的内容编不就可以了吗?再说你的要求又是很清楚,计数的数值有没什么要求?有没限制?都没说清

网友G(2010-06-12):
各位师傅:想修改以前的程序,程序内其他部分都能操作,而这一段在编辑时却显示为“不能编辑包括的鼠标区域”。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H(2011-08-11):
我也是LS产电PLC用户,不过我是新手,我想空一个群出来供大家相互快捷交流,希望大家有兴趣都加来好吗?谢谢大家!

网友H:
群号是23074335,欢迎每一位爱好PLC的朋友光临!

网友I(2011-10-22):
请问用韩国LG/LS MASTER-K120S PLC何指令可以每次输出M个N Hz的脉冲,M、 N 是根据需要设定的正整数(0 =< M =<20000 ,10=< N =<10000)。

我在学习用K7M-DRT60U PLC 控制步进电机实现低、高速运转,正、反转点动,可是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资料都不完整,关键的例子好像都被删除了,看不懂,特想向高手请教,倘若可以举例并加以解释最好了!个人邮箱foggy555@sina.com

网友J(2012-05-17):
大家好,我是LG产品的新手,现在要做定位,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实现伺服反转,用绝对定位POSDST,正转5000脉冲然反转到原点,还有那个方向信号怎么编程?

网友K(2016-08-15):
引用 网友D:
除了在Parameter中按照上图设定外,还要程序的配合。你可能程序编写的有问题。我写了一个示例程序,你试一下,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好,能介绍一下怎么实现高速计数器当编码器正反转时,程序里怎么加减的吗?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计数一直在加!谢谢

网友K:
我现在有个欧姆龙的编码器,PLC用的是LG的120S(E)A相接到P0   B相接到P1,Z相接到COM

程序的高速指令HSCST    0     20000      D10

数值一直是加,能不能实现编码器正传数值加,反转数值减。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台面上有4个点

正传时A 点0  B点10000   C点20000   D点30000

反转时数值从D点的30000开始减下去,每个点有输出结果。哪位大师能给小弟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L(2018-05-19):
学习了,能下载就完美了

网友M:
一一一于一三一在下一起上  上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