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语句段实现在是什么功能?

楼主(2009-04-27):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SetVisible("KR.PDL","KPWG",0);
SetPictureName("KR.PDL","bjpw","lia1002.PDL"); //Return-Type :BOOL
SetVisible("KR.PDL","bjpw",1);

}

楼主:
SetPictureName("KR.PDL","bjpw","lia1002.PDL"); //Return-Type :BOOL
SetVisible("KR.PDL","bjpw",1);

这是一个调用图形的语句

可是为什么

还有SetVisible("KR.PDL","KPWG",0);
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SetVisible("DF.PDL","KPWG",0);
SetTagBitWait("curvetag_1",FALSE);
SetPictureName("DF.PDL","bjpw","lia1002.PDL"); //Return-Type :BOOL
SetVisible("DF.PDL","bjpw",1);

这又是什么意思? SetTagBitWait("curvetag_1",FALSE);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SetVisible("KR.PDL","KPWG",0);
是将KR.PDL页面中KPWG窗口修改为不可见。

SetTagBitWait("curvetag_1",FALSE);
是将布尔变量curvetag_1设置为False。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