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台达B系列屏的动画制作

楼主(2009-04-27):
最近遇见一个B系列屏的项目,由于自己以前没有做过,不太了解怎么制作,请大家帮忙介绍讲解一下。

网友A:
可以采用状态图或者动画元件来实现

  像是放电影一样的,比如状态图,可以建立n个状态,对应n个图片,属性栏里面选择自动变换图形,这样只要状态图寄存器不为0,就可以自动切换n个图片状态了。

  具体ftp.delta.com.cn上有例程,可以下载区看下

楼主:
对:aibi 关于

可以采用状态图或者动画元件来实现

  像是放电影一样的,比如状态图,可以建立n个状态,对应n个图片,属性栏里面选择自动变换图形,这样只要状态图寄存器不为0,就可以自动切换n个图片状态了。

  具体ftp.delta.com.cn上有例程,可以下载区看下

内容的回复:这个状态图不是很好找啊,必须找的是动态的吗?上面东西很多啊,能告诉我哪个是?

网友A:
把gif动画可以汇入到人机图库的,gif动画汇入图库后会会自动变成n张图片,使用这些就可以了

楼主:
对:aibi 关于

把gif动画可以汇入到人机图库的,gif动画汇入图库后会会自动变成n张图片,使用这些就可以了

很郁闷

内容的回复: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GIF的图片太难找了

网友A:
qq表情里面,gif满天飞、或者去百度里面gif动画 ,很多的

网友B:
呵呵,学到一招,明天试试去,以后机器里面也弄个动画之类的,看着可能感觉更爽一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