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台达PLC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7):
我的一台机器上要用到2个台达的EH系列的PLC,一个安川的V7系列的变频器,以前这个变频器是单独用旋钮调速,2个PLC则是用CC-LINK来通讯的,这次我想用通讯来控制变频器,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问题是以前的2个PLC的通讯方式要改吗,(以前是一主一从的通讯,,触摸屏和主站在通信),如果变频器和触摸屏来通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1)你可以采用PLC的RS指令 实现,其中一台EH系列PLC作为MASTER,另外一台PLC以及变频器作为Slave。但是不能使用PLC LINK,因为PLC LINK是针对台达的产品做的一个便利设置。

(2)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1.如果变频器符合标准的Modbus指令。可以直接选择Modbus ASCII或者modbus RTU           2.如果变频器不符合标准Modbus,可以通过编写触摸屏的宏指令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前提是该变频器提供RS-485通讯口并公开通讯协议

楼主:
谢谢,这个变频器符合标准的Modbus RTU的,先用触摸屏来控制试试,但是台达的触摸屏可以同时和PLC变频器同时通信吗,我是个新手,好多不懂的

网友A:
台达的触摸屏可以同时和变频器与PLC通讯的

楼主:
你好, lesing ,我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用RS的指令来通信,2个PLC交换信息的速度和PLC-INK比哪个更快(因为它们对信息的实时性以前高,太慢了就会出现误动作,因为我编程的技术不是很好),如果以前的不改变,直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变频器和触摸屏的通讯线要怎么接呢,谢谢

网友A:
如果编写的程序简练(使用标志位控制通讯的时序动作),RS指令比PLC LINK快。

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连接线的制作你需要根据触摸屏通讯口的引脚定义以及安川变频器的通讯口引脚定义来确定!

楼主:
触摸屏我是用的台达的A57GSTD,安川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用485通讯的时候把S+和R+接在一起,S-和R—接在一起,还有就是终端电阻有个设置开关,只是触摸屏这边我不太熟悉怎么接,COM1用来和PLC通讯,那就只有用COM2了,是不是要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里面的模组参数里面设置COM2的一些参数呢,可是在控制器的那一项里面找不到安川的,选哪一个合适呢

楼主:
做广告的怎么也来凑热闹呢,如果你能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话还可以看看你们的广告,单单做广告不解决问题就有点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