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的EC20plc如何上载程序

楼主(2009-04-27):
艾默生的EC20plc如何上载程序如设密码怎么办

网友A(2010-11-06):
艾默生的EC20plc如何上载程序如设密码怎么办
,在使用编程软件上载程序时弹出“读取了不能识别的模块,不能加载模块配置文件”
而不能上传程序。请各位帮助一下 QQ85463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