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变频器和制动单元选型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是这样的,这是一套用在卸料小车上面的设备。

一共三套。

现有一台6SE7021-8EB61的变频器(23.9A),和一台6SE7021-6ES87-2DA1的制动单元10KW,电机是5.5KW的。

按照常理来说配型制动电阻,按照西门子的表,配出来的是6SE7021-6ES87-2DC0的电阻,10KW的。

为什么要配制动电阻,原因是原来的制动电阻烧了很多次了,初步结论下来,是感觉电阻功率小了,因为它没有烧制动单元。

请问,按照以上的结论和现场的设备情况,我是不是能配型20KW的制动电阻??或者大家有别的见解,希望能告知。

网友A(2009-12-05):
10KW制动电阻已经够用,检查一下制动电阻散热是否良好,制动电阻烧毁一般是由于长时间过热导致的

网友B(2010-01-14):
制动单元是转换电机制动时的电能的,电阻是用来吸收电能的,将电能转换为热能散发掉,如果散热不好的话肯定影响电阻的寿命,和选型关系不大

网友C:
您好,有个问题咨询下.就是工频的电机用了变频器控制后有什么变化?比如15KW\43.7安 的电机用了变频器后会出现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