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出现如下故障现象

楼主(2009-04-27):
我司有一台二十吨起重机,出现如下故障:主钩在下降时一档不动作,二,三档却不降反升,四,五,六档能正常运行,由于初次接触起重电气,对许多的东西都还不是很清楚,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正确的,按理一档也应该是升的前三档为升是防止重物下降时超速坠落

网友B:
看看联动台主令控制正确与否?

网友C:
空勾时是这样的,吊了重物就知道了

网友D:
为了防止重物下降时溜钩,前面一、二档就是设计成这样,但只是空钩时这样,挂上重物就不会上升了。行车工要注意下降时快速扳过这些档位不要长久停留

网友E:
我是蚌埠赛英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胡巍。我公司是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引进美国和日本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生产压力、拉力、荷重、扭矩、压差、温度、位移等多种传感器,变送器及配套仪器仪表,广泛应用于航空、油田、起重机、交通、电力、冶金、水利及工业控制诸多领域。公司产品类别主要分为通用传感器、油田专用传感器、起重机安全保护装置、生物工程专用传感器四类。我公司视质量为生命,视客户为上帝。我们珍惜每一次与客户合作的机会,力求双赢,共同发展。
欢迎垂询:0552-3070037,13855230213 传真:0552-3035938,
Email: saiying88@bbsaiying.cn hensen1982@163.com 联系人:胡经理
公司产品网址:http://www.saiying.cn 蚌埠赛英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沿淮路福满园小区4座2单元一层 邮编:23300

网友F:
这是起重机电气的一种设计方法,通常用在起升机构上。叫做反接制动。目的是防止在吊重物体时防止速度过快下降。但是在吊轻物体时(一般额定的04倍左右).前几挡是上升的.后几档在时间继电器的作用下,逐步增速.知道电动机的额定速度.再高的话.电动机就是发电机了.也是再生制动!电气回路的设计一般要考虑把上下限位都设计在回路中.尤其是下降时(要求反接制动的档位时要把上升限为串进去.防止吊钩冲顶).好了.

网友G:
下降的前三挡照道理应该是升,下降一挡不动作,应该是这挡有问题。

网友H:
我是专门搞起重电器 我的建议基本和其他几楼的好友一样的 看看联动台 看看接触器是否正常闭合 我也遇到过次事 我的那次是接触器不正常了 还有许多原因

网友G:
 看了一下洛阳起重机厂的起重机电气图,他们设计的下降一挡也是不动作的,报闸报死,上升接触器却动作了

网友G:
①为什么在下降1档,电机通电,制动器却不通电呢?
②为什么要设置成下降1、2、3档时电机却向上方向运行呢?
③为什么从下降1档到下降3档,电阻是从切除两段电阻到只切除第一段再到不切除电阻呢?

① 下降1档的确是带闸启动,就是电机先得电,制动器后开闸,目的是为了防止溜钩。但这种带闸启动也有其缺点,因为通电瞬间,制动器还未打开,电机却已经有了电磁转矩,所以加大了启动电流,也延长了启动电流的存在时间,同时也使制动闸瓦摩擦较为严重,减少了制动器寿命。
第二个作用:重物在空中时,由下降各档回零位停车时,必然要经过下降1档,那么此时制动器先抱闸,到零档电机再失电。这也可以实现下降停车时制动器先下闸,电机后失电防止溜钩。
②下降123档,上升方向接触器ZC得电。其中,下降1档带闸启动,无法运行;下降23档,轻载时上升方向电动运行,重载时下降方向倒拉反接制动运行。
③这是因为电气制动下降时,转子内的外接电阻大,转子电流小,起制动作用的电磁转矩小,稳定运行速度大。所以这是为了让下降速度逐步增大。

网友G:
详解4.18铁岭钢厂事故电气图(PQR6402)

下降第一档为强力档切除2 段电阻,这时ZC 接通使电动机先建立正向磁场,电机已有了电磁转矩,为下2档做准备,
第一档使用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电机因憋车而烧掉

详细分析见下面网页:

http://www.zgqzj.com/thread-2384-1-1.html

网友I:
没看明白

网友J:
你的行车使用的控制盘看起来是那种老式的,我们国家很早以前就这样用了,从你 说 的情况来看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找书看看,有些书说得很详细的,我相信你看完就明白了,我觉得你可能是检查行车的时候开下降档位的时候档位和档位间隔时间太长了 ,也 有可能是 你是空钩吧。我们公司的起重工都是一下子就把档位打到底的,档位和档位的间隔一般是0.5到1s之间吧。其实行车也 就是这里难点了 吧,你遇多了很多就明白了

网友K(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L(2009-12-07):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一, 二,三挡分别实现轻负荷,半载和重负荷下降短时间用,而四,五六挡就是强力下降,制造厂家的说明书应该很详细,看下说明就知道的.

网友M(2011-09-30):
你这个屏是PQR6402屏,70年代设计的。

网友N:
防止溜钩从安全方面考虑

网友O(2011-11-17):
对起重机不了解哦,如果需要电缆欢迎加我Q553927288

网友P:
设计上从安全方面考虑

网友Q(2012-01-05):
是这样的,起重机有这个规定

网友R(2012-02-06):
这样是正确的,不是这样就有问题了

网友S(2012-03-29):
这个是正常的,一般20T以上的老起重机都是这样设计的,下降1-2档其实是上升加能耗制动的,下降动作是档位一下打到低的,变频器控制的就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