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5611与CP5621卡的区别

楼主(2009-04-27):
CP5611与CP5621卡的区别?

网友(2009-07-13):
CP56X1 这个 X的位置是表示 CP卡的接口的
X=1 PCI-X接口
X=2 PCI-E接口

网友A(2010-08-14):
CP5621 插到 PCI-E1插口

网友B:
是这么一回事,前几天刚问了西门子的。因为PCI-E的接口速度更快,所以以后的工控板卡基本上都会采用这种接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