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级PT100“允许±(0.15+0.002∣t∣)”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27):
我想选一种PT100传感器,分辨率能达到0.01℃,网上看了半天,大概知道4线制A级PT100的精度最高,但对技术参数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允许±(0.15+0.002∣t∣)”代表什么意思,A级能达到±0.01℃吗?请大侠不吝赐教!还有国产能达到要求的厂家能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8-26):
我也想知道啊。。后面+0.002∣t∣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t |应该是所测温度的绝对值。

网友C:
就是温度的分辨率即精度

南京特固克:

1、代理宝盟传感器(速度、加速度、温度、湿度、压力、力、位移等)

2、拥有整合各类传感器组合、研发设计控制系统等能力

3、特制非标传感器,与工业设备或自动化系统相匹配的控制模块,提高设备的智能、自动化、易操控等性能,提供更准确、更安全的工业设备控制系统

电话:13861050359

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