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们是一家污水处理厂。有3台200KW的罗茨风机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控制。几天前作工控的单位来做中控室变频控制,在施耐德关爱热线的指导下更改了一些参数,能实现远程起停。可现场不能启动。我后来有在他们的电话指导下恢复了出场设置,重新设置相关数值。结果现场还是不能启动,上电正常,一开机只运行几秒钟,响两下(似乎是进线接触器)就停了!我查看数据,发现DisPlay菜单下的rFr施加给电动机的输出频率显示的是00。应该如何设置该项?请教高手!谢!

网友A:
LCC中选择YES,就可以在RFR中设定你要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