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空调不推交流变频,而推直流变频??

楼主(2009-04-27):
 空调变频发展确实感觉很慢,变频技术很早就推出来了,这两年才开始推广用于空调方面。现在广告打的是直流变频空调,180度正弦波直流变频等等。为什么空调不推交流变频呢?现在广泛运用的交直交型交流变频为什么不用于空调呢,请高人解答。

楼主:
请高人赐教。难道空调进去的电流是直流吗?

楼主:
请高人解答。。。。。。。。。。。

网友A:
家用的东西是最多花巧了。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字面上直流变频。既然直流了还有变频?

你说是不是花巧。他要说得就连你做工控的都解释不了,以为很高深,让你做工控的都蒙在鼓里糊哩糊涂地交了钱还很自豪地向其他人宣传。

网友B:
不懂啊!

我一个朋友在科龙做技术,有空我问问,哈哈!

网友C:
我的理解: 也就一个可控硅来的., 通过控制导通角来实现变压, 从而实现调速. 缺点是功率因素太低,是一种在国外快淘汰的技术了. 省不省电就不清楚了(功率因素低, 无用功多, 电表不知道能不能发现). 这种技术应该不能算是真正意思上的变频调速技术. 当然它的成本比交流变频的成本低太多太多. 应该把它理解成广告词才好. 就象楼上说的直流还能变频, 不是太牛啊?

现在的空调厂家肯定有真正的变频空调,只不过目前阶段还存在以下问题: 1, 用变频成本增加很多, 推广有一定的难度; 2, 变频技术国人真正掌握的人还是少, 一般也就在变频器厂家, 空调厂家想找个牛点的人员相对就比较难(不象其他行业人才大把). 这样质量方面还有待提高. 当然相对通用变频器来说, 用在空调上其实会更容易控制质量( 1, 不需要技术人员去选型,安装, 2, 使用环境太好,减少故障率), 相信用变频是一种趋势.

以上个人观点, 有不妥, 批评指正!!!

网友D:
我个人的意见是用的直流无刷电动机。控制器就是直流调速器。加个直流变频就是潮流。骗钱呗。为什么不用交流肯定是成本问题。可控硅便宜啊 !

网友E:
为中央空调的冷水泵加过变频器,效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