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200和两个步进电机实现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运算

楼主(2009-04-27):
各位大侠,我在做一个设计,就是用S7-200和两个步进电机实现直线插补运算的。现在遇到问题了,步进电机的程序发现有一些问题。

哪位高手知道的帮忙下,或者有谁也做过类似的设计,帮忙下啊!

步进电机存在的问题是: 步进电机有输出字表(ADX),在程序中要判断ADX是表首?  这个语句如何实现,以及后续的ADX=ADX-1  这个语句如何实现

楼主:
有相关内容的高手发电程序我参考下啊  现在是抓狂啊

360301378@qq.com

QQ:360301378

网友A:
你使用S7-200本体发脉冲吗?

关于圆弧插补,可以用逐点比较法,

你可以调用中断实现分段,

但是CPU速度很慢.而且每次运算刷新都受受扫描时间的限制,

只能用于运动轨迹固定的,实用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