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多主站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用三台200和pc组成ppi多主站网络,计算机和一台226分别做主站,2台224做从站,用usb多主站电缆连接至计算机,用编程软件监控,数据传输基本正常,但从站向主站传输开关量时经常通讯中断,不知是何原因,还请各位同行高手赐教!(不用编程软件监控时运行正常)

网友A:
使用编程软件中的NETR/NETW向导,可以减少自编而产生的庇点.

一般,计算机的地址为0,226主站为2,2台224的地址分别是3,4.

新手通常编的PPI网络最容易产生的错误是数据混乱,主要原因是时序逻辑问题,但不是通讯中断.

网友B:
速率太低不行,我用19.2k速率,2个S7-200和一个hitech触摸屏。触摸屏和一个s7-222作主站,s7-224作从站

通讯速率估计在0.3秒左右刷新一次触摸屏数据。楼主的情况不太清楚,不过同时不能够有8个NETR等指令,且该指令是一个一个的执行

楼主的情况会不会有指令超过8个排队丢失。

建议楼主用电脑作主站,一个s7-226通信口做从站。s7-226另外一个通信口于2台224构成网络

网友B:
或者速率用384K高速率

楼主:
我用的是编程软件中的NETR/NETW向导,共用了四个,通讯速率是187.5k,226的另一个端口与变频器通讯,上位机和226都是主站,但上位机只提取226的数据。运行时如果偶尔传递开关量,没什麽问题,但连续传递就会通讯出现类似死机的现象,实际是反应速度太慢,过一会通讯自行恢复。希望同行仁兄有什么高见,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多主站问题!

网友A:
我们有过3个小过程,其中采用的PPI网络与LZ的相似.

3个PLC都是224.计算机(或西门子触摸屏)及1个224为主站,2个224为从站.使用22段NETR/NETW,每段16字节,其中有1/3数量字节是开关量,187.5K速率.计算机或触摸屏采集和写3个224的数据均通过224主站完成.

第一次搞也费尽周折:在9.6K速率下能正常运行的程序,在19..2K下问题多多,经调整修改后在19.2K能正常运行,在187.5K速率下又出现新问题.由于通讯数据多,只能采用高速率才能满足实时性

我们的经验:处理好数据的时序.

网友A:
楼主认为是反应速度太慢,我倒是认为不一定.

才用了4个,最大也就只有64字节,通讯量算不了大.

我们用22x16=352字节,网络结构与你的一样,没有反应慢的感觉,没有假死现象发生.

调整好程序,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补充一点:网络读写的数据最好先经过处理,全部集中到一起去读,你不会是分开了吧?

网友B:
楼主的情况看看西门子系统手册里面关于令牌的一些说明。高通讯速率对令牌传递的影响。

我的人机界面最高支持到19.2K,所以再高的通信速率没有试验

老菜鸟说的也对,把数据集中在一起读写

3个PLC都是224.计算机(或西门子触摸屏)及1个224为主站,2个224为从站.使用22段NETR/NETW,每段16字节,其中有1/3数量字节是开关量,187.5K速率.计算机或触摸屏采集和写3个224的数据均通过224主站完成.

我的是2个PLC(S7-222和S7-226),海泰克的PWS-700X和S7-222为主站,S7-226为从站。S7-222读写指令各1个

通讯还可以,就是偶然初次通电时30秒左右人机界面没有反映

楼主:
通讯数据的地址全都是连续的,并且所有的通讯速率都试过,都不行!我想问一下老愚者:你所说的处理好数据的时序,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用NETR/NETW向导编写的通讯指令,时序是自动产生,怎麽处理?希望前辈们赐教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和令牌有关的几个参数我都反复调整过,包括多主站个数、地址间隔刷新系数、通讯速率等,问题依旧不能解决。我用的是国产USB多主站电缆,我一直怀疑会不会是此电缆性能不良呀!国产的和原装的价格差一倍呢!

网友A:
处理好时序,是指处理好提供给通讯用的数据的时序.

楼主提到USB多主站电缆的问题,很值得怀疑.可以试一下,当发生假死的时候,拔出电缆与计算机连接的USB插头,重新插入,重新作通讯连接操作,如果通讯恢复正常了,则可初步不断电缆的性能欠佳.

网友C:
劣质的电缆甚至可能引起电脑死机,更别说PLC了。。。。。。

网友B:
我的普通USB-PPI+电缆在车间监控过程中就会导致笔记本死机

网友D(2009-12-28):
通讯电缆的转换,如果采用不合适的硬件,容易导致问题!

赛远的SY-S72是专门用来西门子的PPI无线编程和通讯的;

SY-WT6支持各种格式的无线通讯,最远距离可达到2000m;

而SY-WT5则可更加远距离的实现工业通讯。

详细的产品信息,可以参见赛远网站:www.futurelooks.cn

自动化和无线通讯技术,计算机通讯技术的结合创新产品,将给你带来安全,方便,最终节省成本。

联系QQ:78497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