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e 2000 V8.1软件介绍与安装

楼主(2009-04-27):
第四章Freelance 2000 V6.1软件介绍与安装
ABB Freelance 2000系统,是面向工厂自动化的新一代开放式DCS系统,全面支持现场总线技术,系统采用全局数据库技术,实现全局一体化编程。系统通信为标准以太网,系统结构具有较强伸缩能力,系统编程采用国际化标准。
现场控制站采用符合技术要求的远程I/0 ABB S800并通过Profibus网关与控制站进行数据通信。
1 Freelance 2000系统软件DigiTool介绍
在Freelance 2000系统的工程师站上安装的软件我们称作DigiTool软件。此软件不仅可以用于自动化过程控制的组态,还可以完成对操作员界面的组态。同时还是一种高性能的过程调试工具。它可以建立全局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块,用于实现不同的控制、通讯等要求;其结构清晰,程序组态方式灵活,并具有检查功能;可离线或在线组态;是一种应用便捷,价格便宜的组态工具。
1.1软件特点:
用一个独立的DigiTool组态工具,可同时完成过程站和操作员站的组态。其组态环境与IEC1131-3标准兼容,支持下列编程方式:
◆功能块图语言FBD
◆指令表IL
◆梯形图LD
◆顺序功能块图语言SFC
◆丰富的功能块库中存有200多个经过实践检验的功能块,可满足用户的多种组态需求。
◆用户可组态大量的自定义功能块(>200符号)。满足用户特定需求。
◆采用项目树结构显示和管理用户组态
◆简洁的交叉参考功能,方便用户变量、标签的查询及相关程序的调用。
◆软件特有的检查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用户对组态程序的错误识别与更正。
◆容许项目程序全部及部分的导出与导入。
◆容许设置口子令,保护组态程序。
◆容许将程序备份到操作员站。
2 DigiTool 软件的安装
2.1概述:系统软件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NT 4.0 & Service Pack 5.0;
◆系统软件包括:
★系统软件CD;
★相应软件的硬钥匙;对应软件购买的权限盘;(新权限、扩展权限、升级权限)
2.2系统软件的有关问题
2.2.1如果您购买的是扩展或升级权限时,请按下列操作加载新权限:
开始→程序→Freelance2000 V6.1 DigiTool→授权盘安装
2.2.2如果DigiTool软件没有安装硬钥匙,软件自动运行在Demo 方式,运行时间为 100天,随后软件将关断;
2.2.3如果软件在运行过程中,硬钥匙发生故障,软件自动进入应急方式,与Demo 方式相同,运行时间为100天,等待您更换硬钥匙,如果在此期限内更换新的硬钥匙软件将自动切换回正常运行状态,所有权限将自动恢复;类似情况如果在软件运行过程中拔掉硬钥匙将造成同样结果
2.3安装 DigiTool 软件
安装操作---首次安装 DigiTool 软件
2.3.1 安装之前请检查:
◆硬钥匙是否可靠安装到PC机LPT口;
◆Windows NT 与 Service Pack 5 是否安装正确;
◆TCP/IP 协议是否安装正确,IP地址是否设定正确;
◆必要的网络服务是否安装正确;
◆颜色与屏幕显示分辨率设定是否正确;
◆屏幕保护是否禁止;
◆虚拟内存是否设定到 100MB;
2.3.2开始进行 DigiTool 软件的安装
◆运行 DigiTool 安装软件 Disk 1 内 SETUP.EXE 程序;
◆确认软件安装协议对话框;
◆安装操作选择:
★标准安装:将DigiTool 软件安装到PC机上;
★服务器安装:将DigiTool软件安装到服务器上,今后可从服务器将软件安装到工作站上;
★工作站安装:启动从服务器到工作站的软件安装
◆屏幕显示分辩率设置:
★640x80: PC机标准屏幕分辩率;
★1024x768: 显示器高分辩率;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与PC机设置不同时将出现报警提示信息;
◆资源ID码及IP地址设定:
★PC机需要一个准确的资源ID码,ID值范围为21-255, 资源地址对应过程站为1-20, IP地址:172.16.1.xx,子网地址: 255,255,240,0;
★若Industrial IT2000系统操作与其它网络部件互连时应向网络管理人员获取IP地址;
◆时钟同步:
★过程站与计算机时钟同步设置;
★只有在过程站完成时钟设定后,时钟同步功能才有效;
★操作: Options →Set system time in Commissioning
◆语言版本确认;
◆用户钥匙盘安装;
◆EPROM 加载:
◆修改或升级CPU模块引导程序:若有多于一个的过程站,对每一个过程站都要进行该操做,若使用冗余系统,则IP1&IP2 地址都要设置;
◆安装结束

网友A(2022-05-08):
Freelance V92SP1与 Freelance2000 V6.1哪个版本高

网友A:
ABB PM802F控制器将软件由Freelance2000 V6.1升级到Freelance2019,PM802F控制器固件版本是否也需要升级?各位高手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