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200 用USS协议怎样与3台6RA70通讯 程序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9-04-27):
用USS协议库里的块,我已经做到与1台6RA70通讯 读取参数都可以,但是同时连上3台就通讯报错了!请教高手有没有程序样例给我发一个,憋死我很久没研究出来!!! 我邮箱 56954036@163.com  高手帮我下 发我邮箱里!!!!

网友A(2009-06-23):
不能3台同时通讯吧?手册里说只能同时输出一个呀

网友A(2010-11-09):
请楼上不要误导楼主,我通过6台以上,速率38400 ,所以同时通三台就报警,估计是你的轮循程序有问题,USS仍然是485通讯,同一时间,只能进行某一装置的读或写操作。需要定时循环与其他装置通讯,在定时中断里执行,指针偏移地址,若还是不行,尝试加大定时中断时间,我通常是50MS  配合38400波特率来使用,读写各6PZD 。

网友B:
不能同时的,只能轮回发送接收。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C:
对:冷风 关于

请楼上不要误导楼主,我通过6台以上,速率38400 ,所以同时通三台就报警,估计是你的轮循程序有问题,USS仍然是485通讯,同一时间,只能进行某一装置的读或写操作。需要定时循环与其他装置通讯,在定时中断里执行,指针偏移地址,若还是不行,尝试加大定时中断时间,我通常是50MS  配合38400波特率来使用,读写各6PZD 。

内容的回复:

冷风兄你好,uss-ctrl指令也要轮循吗?能否给发个实例,感激不尽!1350230914@qq.com

网友D:
使用完成标志位来调用下一条指令

网友C:
对:ye_w 关于

使用完成标志位来调用下一条指令

内容的回复:

uss-ctrl指令中没有完成标志位Done,只有收到应答Resp_R,是不是用Resp_R位来轮循?

楼主(2012-04-19):
冷风说的对,最后做定时循环就好使了,一点一点试的,可是感觉太慢了,最后自己编的程序通讯的!感谢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