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

楼主(2009-04-27):
        台达温控器(DTA4848V1)电压输出型,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用于加热加热管,设定温度120度。为何加热实际温度到之后,温控仪上的温度还在继续上升,固态继电器还在工作。按理应停在设定温度附近。元器件全都没问题。谢谢各位!请问应如何设置温控仪

网友A:
你固态继电器是什么型号,可能固态继电器和温控仪不匹配,需要帮忙可以联系QQ1051131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