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变频器控制板容量修改参数

楼主(2009-04-27):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欧姆龙变频器改控制板容量的参数是哪条?

我把一台AC220 1.5kw的控制板换到AC3803 G3JV2.2KW机台去了故障是好了,监视参数全变了,求救中。。。。

楼主:
请回复邮箱cjb1980@126.com或QQ258924066.谢谢

网友A:
找个手册看看吧,平时记住把这些费劲调试好的参数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对:siren 关于

找个手册看看吧,平时记住把这些费劲调试好的参数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内容的回复:
大哥:手册上不会有工厂设置的内部参数吧?

网友A(2010-08-30):
没加标点符号,你误解了。

我的方法有2点:

1 是看书

2 是平时记住把这些费劲调试好的参数记下来,当然第2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