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300密码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今天,将PLC和电脑进行在线连接。由于PLC设置密码保护,正确输入密码后,可以进行上传程序至电脑,监视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退出以后,重新在线时,提示,需要重新输入密码。无法正常监视程序。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另外,在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取消密码的设置,这样,以后监视程序就变得非常方便,怎样进行设置呢?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试试把密码修改了,用空格

网友B(2009-06-09):
把硬件重新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设置密码不就是为了做保护吗? 晕,你如果不要密码,从硬件组态里取消就可以了。或者把密码设置为只能读,不能写,这样监控的时候就不用总输入密码了。

网友D(2011-08-24):
楼上的能具体说说怎么操作吗?我试 过了,但当我退出重新进入时又提示要输入口令 .

网友E:
中国工控人有那么一帮子混球就爱加密,写的程序又不怎样做的设备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