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报f006

楼主(2009-04-27):
报f006与哪些因素有关?与编码器有关吗?与CUVC板没插紧有关吗?

网友A:
与编码器无关,与线路板没插紧有可能,但与参数设置有关。不知朋友是哪里,如近的话可以帮你看一下。akg1008@sina.com

网友B:
与编码器是无关的...  与CUVC板应该关系也不大. 参数有关,如果以前一直正常参数没变动过可以不考虑参数关系...查查电源电压正常否,有没有哪里接触不良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